求助可控硅触发问题

楼主(2005-04-07):
我想在三相全控桥系统中用单片机来控制,我不想用苯重的同步变压器。想用光藕检测同步信号不知是否可行,还有检测到同步信号后怎么安排中断?望各位路过的GG给点意见

网友A:
完全可以 两相差分通过运放即可得出过零点的同步信号 abb的dcs500就是那么做的

网友B(2007-11-22):
用220/24V的3W小变压器用光藕检测同步信号,把同步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的6个输出给6个可控硅,每相2个可控硅分别控制该相的"上电位和下电位".
检测到同步信号后是控制的可控硅在什么阶段打开.
这种方式类似于变频器,
只是其产品只能调压而不可以调频.
只要抗干扰问题处理好了,这个方式变压挺可靠的
缺陷是它只可以带三相电动机和阻性负载.
楼主:你给我解决过《农民工求助—水利发电控制》的问题. 我很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