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斑竹李工 三菱A540

楼主(2005-04-07):
李工: 在论坛中看到你对三菱机型甚是熟悉,特请教三菱A540-22KW一不解之惑,上电运行跳E.OC1,现已确定是驱动板问题,请问如何检测,六桥驱动正常,还有五个HP2601作用 三菱915100构成的电路功能

网友A:
你确定模块没事吗?光耦3120轻微有问题都会这样,还有输出电压反馈电路(从Eu,Ev,Ew取信号)检测到输出不正常都会跳E.OC1.

楼主:
谢谢李工指导,3120我已全部换掉,输出电压反馈电路是指的电流传感器器吗?我已将其三个输出与+_15V的地短路掉了,还是不行,我怀疑915100构成的电路有问题了,但不清楚它电路的功能,运行时可以看到频率上升,但是只有一闪就跳保护了,请明鉴

网友A:
输出电压反馈电路不是指的电流传感器器,其电路包含电阻R98-R117。

楼主:
不好意思再次麻烦你了.10393和10339的六桥保护输出都是低电平,是不是意味着不是输出电压反馈电路的问题,六桥"-"端的比较信号三个是4.5V,另三个是1V多,运行保护时也是如此,(难道它是运行时就保护,有一个保护时CPU就中断输出E.OC1,而10393和10339的输出又很快复位而测不到保护的现象吗?还是有其它的原因?IC2过流保护的输出端又是哪个?先谢了

网友B(2005-08-17):
问题解决了吗,我认为是中间那个板的问题,

网友C(2005-09-30):
外围的吧

网友D(2006-05-16):
最后查处是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