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型号

楼主(2005-04-07):
你好: 请问三菱PLC在欧州和亚州的型号的区别,如果想订货欧州用的产品。货期是不是很长。

网友A:
举个例子,中国版:FX2N-128MR-001,欧洲版:FX2N-128MR-ES/UL。

网友B(2007-03-23):
 FX2N -128MR- ES/UL 与FX2N -128MR- 001一样的,ES/UL 就是输入可以选择的,可选源或漏型输入。可拆开改的,有一个000贴片电阻,重新焊在JP1,JP2,JP3任选一个就变成不同的型号,建议把001型的焊在jp3上,就可以外部选择了。焊接时要小心,不大好焊的。不质保的,与本人无关。本人已实际改过,完全可以。

网友C:
就是输入的规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