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的动态制动器原理?

楼主(2005-04-07):
松下伺服的米纳斯图中有一个受"控制序列"控制的器件,这个器件动作时短路U、V、W。这个器件是动态制动器吗? 我想象:动态制动器的作用应该是一个能够对电机产生制动力的器件。通常是靠给电机加入直流电流来实现的。这个想象对吗? 如果这个想象正确,那么图中的短路画法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动态挚动,应该是把线圈中的感生电动势放掉。

楼主:
刘岩利老师: 您的意思是:短路是正确的,给电机加入直流电流的想法是错误的? "把线圈中的感生电动势放掉。"为什么能制动?请老师明示!

网友B:
因为伺服在不通电时,如果转动,相当于发电机,用DB的意思,是将感生的电动势去掉,同时也转动不了,因为产生力矩,这就是伺服电机结构与其它电机不同.

楼主:
人尽其才: 您好:感谢能回答这个问题. 当电机线圈短接,加外力于电机试图转动电机时,如果电机产生反力矩,说明电机是永磁电机. 松下伺服电机是永磁电机吗?

网友B:
目前市面上的都是永磁电机为多,

网友C(2012-12-27):
人尽其才: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所说的“DB“,应该是个继电器吧?或者是个专业的名称?因为我们公司设备上的伺服电机的动态制动U、V、W是连接在一个继电器上的

网友D(2013-10-01):
引用 网友C:
网友B: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所说的“DB“,应该是个继...

 DB是动态制动器的意思,Dynamic Br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