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片选信号原理?

楼主(2005-04-07):
初涉单片机,发现单片机的外围芯片基本都有这个信号. 我想象:当满足此信号的电平条件时,芯片被选中.这时,芯片的总线接口(包括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就与系统总线连接上了;否则,就断开.我的理解对吗? 这些芯片总线接口(数据或地址)都有锁存器吗?

网友A:
单片机的特点是“单片”而不是接“外围芯片”,单片机应尽量选用合适的芯片,避免接“外围芯片”,否则会浪费大量管脚资源。 谈“外围芯片”和“片选信号”我也就不可能拘泥于单片机。 实际上在一个微型计算机系统中,地址锁存是由于ALE信号的作用;“片选信号”一般是地址锁存后译码的结果,而不是系统地址锁存的原因;在外围芯片的内部,往往并没有地址总线这个东西,锁存又何从谈起;对于存储器芯片,的确要引入多根地址线,但由于在系统级已有锁存,在存储器芯片内部没有锁存的必要,因之也没有地址锁存。 对于数据总线,满足此“片选信号”的电平条件时,芯片被选中,也仅应理解到此为止,致于芯片的数据总线接口与系统总线连接上,还要靠IO读写和存储器读写等选通信号起作用,与“片选信号”相比较,这些信号时间上更窄;这些“外围芯片”可以有内部的数据总线,也可能有锁存,但谁也没有说是必须的。 你让我复习了一下微机原理,同时我希望你也对照微机原理中的芯片结构图,时序图,管脚定义等再思考一遍,不要只凭想象就进行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