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控制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5-04-08):
本人刚刚毕业 最近想搞个设备,用PLC控制伺服电机实现直线运动。请问PLC控制的方案一般是怎样的?? 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好,你可以提出具体要求,如I/O点多少,什么形式的,有无A/D、D/A等,是否需要触摸屏,还有转速要求多少,我给你配置。登陆我公司网站:www.zhuochuang.net。

网友B:
控制轴数?PLC承担的其他任务是什么?控制方式要求等等说清楚了才好办呀,我的邮箱:danliren2423@163.com,可以发电详细的要求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C:
晕死,你是要用PLC发脉冲控制方式? 套那个破公式,按照要求发控制的脉冲数和频率就行了阿! 真晕,如果附加功能的话,加些中断就行! 不过PLC的高速计数性能要考究好! 一般在PLC内不要加倍频

网友D:
上面的仁兄,你说的是很好,很方便管用,他不是说了吗,刚毕业 你既然提出你的方法,你就给他说具体点, 比如,采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那个系列,晶体输出是必须的 什么样的应用指令。

网友E:
我用永宏PLC控制较简单,程序也简单,有兴趣可商讨 jijiabu@sina.com

网友F:
如果这个plc再接受编码器信号来控制伺服电机速度或怎么办?另外用拨码开关来控制倍频怎么办?请赐教.

网友E:
PLC不用接收编码器信号,转速直接在程序里面调,为什么要频繁调整倍频?

网友C:
晕死,楼上的你到底值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啊?晕 人家要就是用编码器你怎么办?我知道永宏有你那功能,而且我对永宏也有研究和实践。 上上楼,应该有个公式为多少脉冲电机转多少圈,根据需要换算。不好意思我不是记得很清楚(如果要详细的可发帖子),plc接受编码器脉冲,plc用晶体管型,考量高速计数输入端的频率上限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再,简单一点的你就选用集电极开路的编码器输入,选用一相或二项计数都行。既然你有了高速计数记到脉冲数,再加上用上面所说的公式,其余的你该不是问题了吧?(zhaogang2007@163.com)还有需要联系我,我给你一套用台达plc,台达v系列变频器做的连续高速圆周定位加修正(四种控制曲线)脉冲控制方案(道理一样) 你可参照

网友F:
另问一简单问题,选用编码器一相和两相计数有什么不同?还有如果需要经常调整倍频怎么办(因为在我这个行业从电机速度既要受主电机速度控制,又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G:
用PLC控制伺服电机没有问题.但要注意伺服电机的控制方式,模拟电压控制或是肪冲控制.两种方式的PLC控制均可实现.且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