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5-04-08):
小弟在做胶带机软启动功率平衡毕业设计时,遇到伺服电机控制液力耦合器勺杆伸缩的问题 想问一下:1.选择伺服电机 2.如何对伺服电机建立工作模型 谢谢赐教!!tingfengren@126.com qq:120401453

网友A:
市面所销售的交流同步伺服电机的模型建立是比较困难的是非线形耦合系统。建议选择直流伺服电机,电机的模型建立相对容易,很多参考书上都可以找到直流电机的模型,只要给你提供电机的具体参数你就可以建立模型。如有问题可以同我联系,邮箱:postmaster@zhuochuang.net

楼主:
谢谢你,我刚找工作回来,我会给你联系的,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