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挑选二手IGBT功率模块时能否使用耐压表测耐压

楼主(2005-04-08):
李老师: 挑选二手IGBT功率模块时能否使用耐压表测耐压?应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当然要。请看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61843。

楼主:
李老师:     我按您的方法用两个电灯炮串在主回路上,作为假负载,通电后出现如下情况:电灯炮会微微的亮,输出电压平衡。是否可以拆下假负载试机?变频器是ABB400系列,5。5KW,得到您的回答我敢装模块试机.

网友B:
不能,不可以的,运行过久就会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