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富士PXR9系列温控仪表问题

楼主(2005-04-08):
现有富士PXR9-NEY1-8V000-A温度控制仪表一只,唯一的直流24V输出端,输出的直流量用万用表测量达200mA以上.简单温度控制,采集PT100温度信号,反作用输出DC24V.我对仪表了解甚少,请各位老师帮忙!!!

楼主:
抱歉.是输出4~20mA. 请各位老师紧急救火!!!

网友A:
帮什么忙?有什么问题?

楼主:
输出的电流用万用表测量高达200mA,说明书中的许多参数在表上找不到!

网友B:
按住sel键至出现P-n1,将dsp1~dsp7修改为255,可出现全部参数。 另直流输出为端子31 32,200mA肯定不对。 将P-n1设为1,P-n2设为1,P-sl P-sh 为显示量程上下限,P-dp为小数点位置。PUOF为偏差设定,P I D为控制参数设定。

网友C:
你好>请问我的PXR-9TEY1-8VMOO-A的表.PID输出的是电压还是4-20mA的电流信号.

网友D(2005-05-10):
xcchenyl: 你的表是出来的是电流信号,如果你想要电压信号就在输出加一个电阻就可以实现!!! 北京西曼 QQ:63954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