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270与S7-200的硬件连接

楼主(2005-04-08):
请教各位大侠.西门子TP270与7个S7-200PLC连接都需要那些硬件啊?

网友A:
S7-200PLC+EM277,TP27与EM277连接,MPI通讯即可。

网友B:
和连接一个PLC一样,只需要把七个PLC并联在一起。使用RS-485 1:N通讯。如果距离较远的话需要加RS485中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