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学变频器

楼主(2005-04-08):
各们前辈,我想学变频器的应用,不知如何入手,有没有好的学习资料推荐,先行拜过了!!!

网友A:
最好能与实际操作相结合,不知你平时是否能接触到变频器?学习资料应不难找,这里边都很多,多看变频器说明书也可以。

网友B:
其实变频器在运用上面来讲是要有工控方面的理论知识的,不知你是否学过?特别是电机的负载特性。这方面要加强。不然在现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知你目前是从事射么工作,变频器在现场就这几个问题,比如:起动不了,过流,干扰。这都要你对变频器的特性了解。希望你都看看变频器说明书和设备机械方面的书籍。

网友C:
想学变频器跟我联系: QQ:331949964

网友D:
变频器应用不难。你可以买点变频应用方面的书,很多的,先熟悉熟悉它的应用场合,可以实际操作操作。懂点大概的变频器原理应该就可以应用,如果深入一点的话,还可以看看其他工控方面的知识,因为变频器毕竟是低端产品。 QQ:11280899 jtx1688@163.com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E:
谁问你现在人在哪呢,要是在福建的话可以到我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