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系列数据采集设备——新一代数据采集标准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05-04-08):
关键词:数据采集设备 M系列 E系列 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M系列数据采集(DAQ) 设备?它们在设计上使用了何种标准?   答:M系列DAQ产品是NI新一代多功能数据采集设备。所有产品最少有16路模拟输入、24条数字I/O线和两个计数器/定时器。有的设备还有高达4路模拟输出、32路模拟输入和48条数字线。在设计新款M系列DAQ设备过程中,NI进一步改进了工业标准的DAQ硬件功能,并采用插入式DAQ卡的新特性和新技术。M系列DAQ卡所有新技术的核心是采用全新系统定时控制器。NI-STC 2 芯片为插入式DAQ硬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性能。此外,在保证更高采样率的情况下,革新的校准方案和新一代可编程仪器增益放大器能在整个量程范围内提高测量精确度。M系列设备也降低了多功能DAQ设备的成本,通道数的增加能缩减每路模拟和数字信号通道的成本。 问:M系列产品有哪些特性?   答:M系列有3种类型:低价位,高速率和高精确度。如表1,每种类型都有4款产品,每款均有PCI和PXI接口选择:16路模拟输入,0路模拟输出;16路模拟输入,2路模拟输出;32路模拟输入,0路模拟输出;32路模拟输入,4路模拟输出。
问:与传统E系列DAQ设备比较,M系列DAQ产品有些什么不同?   答:M系列产品新技术,包括NI-STC 2、NI-PGIA 2放大器和NI-MCal校准技术,可提供更高性能、精确度和更多I/O,且价格比E系列低(表2)。
问:M系列设备适用于哪些应用?   答:其应用广泛,包括自动化测试、过程控制和传感器测量等。许多大型测试应用通常都需整个机架的诸多仪器来提供所要求的功能。一个自动化测试装置(ATE)在进行频率测量时可能要包含数字万用表(DMM)、示波器、任意波形发生器、高速数字I/O和计数器/定时器等各种仪器设备,而仅一个M系列DAQ设备就能具备上述6种仪器的功能。典型批处理自动化应用采用PID和模糊逻辑控制循环,可测量和控制温度和压力等。通过4个模拟输出,1个M系列产品可同时运行4个控制循环;且能监控32个模拟输入和控制48条数字线。经设计,M系列DAQ设备可支持IEEE1451.4智能传感器测量。 问:所有M系列设备都有6个DMA通道,这有什么好处?   答:许多插入式DAQ设备的限制不在于数据采集的速率或更新速度,而在于数据到内存的传输速率。M系列产品有6个DMA通道。通过内置NI-STC 2系统控制器,单个设备能同时执行AI、AO、DI、DO和两个计数器/定时器操作,且不占用PC处理器,使它可执行其他操作,如数据换算、分析和控制。许多传统DAQ设备只有一个DMA通道,在同时执行两个或更多操作时需使用中断请求线(IRQ)。IRQ要占用计算机处理器来控制数据传输,从而阻塞PC其他操作,降低系统效率。当数据传输速率增加或要同步执行更多操作时,这些IRQ会占满PC处理器时间,导致系统变慢并最终产生错误。采用NI-STC的M系列DAQ设备能高速地同时执行6个操作,并能最大限度降低潜在数据损失或内存溢出引发的错误。 问:M系列带有哪些软件产品?   答:许多DAQ设备只带有基本DAQ设备驱动。现在,所有M系列设备都含有NI-DAQmx测量驱动服务软件。NI-DAQmx测量服务软件能对DAQ系统各个方面进行控制,从配置设备到操作系统和设备的低层控制编程。NI-DAQmx所特有的虚拟通道能自动把数据换算为工程单位,而DAQ助手无需编程就能配置DAQ应用并自动生成代码。

网友A(2008-05-28):
NI的M系列产品不错,北京阿尔泰的产品也可以,基本都有可以替换的类型,价格上有很大优势,服务很好
阿尔泰科技的数据采集产品也可以在NI的LabView和CVI下使用,演示程序比较丰富
阿尔泰的数据采集产品也可在DMA方式工作

网友A:
我公司代理北京阿尔泰科技的产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察看我的资料,联系我!
阿尔泰科技的网站www.art-control.com
他们公司产品产品很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