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问哪位懂SMC锁定气缸

楼主(2005-04-08):
请问SMC锁定气缸CDLAFN63-700-D上是否自带CLA63-D这个锁定装置

网友A:
锁紧气缸的锁紧原理是杠杆加楔形方式

网友B:
任何气动品牌都有锁定气缸;就是在气缸前面加了个锁紧头,单独有进气口,锁紧原理如楼上说的;不需要了解很清楚;知道它功能是在气源中断的情况下能够夹住活塞杆保持就行了

网友C(2005-06-02):
气缸的带锁可以分为两款:头尾锁及活塞杆锁。后一种可以在任何位置锁定。

网友A(2005-10-27):
锁紧气缸由气缸部和锁紧装置组成,几种锁紧装置的动作原理如下:
1。杠杆+楔形锁紧方式
2。斜板式锁紧方式
3。球+锥行环的锁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