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MODBUS的CRC产生过程

楼主(2005-04-08):
求助:我用MODBUS方式,用西门子CP340 或用CP341 模块和安川变频器通讯,现在唯一的难题是我用MODBUS协议,其中对CRC校验产生的过程是什么还有些不明白,更简单的说,CRC校验的计算方法我明白,可是这个CRC结果是每个字节产生一个,然后跟这个字符发出去,还是整个字符串产生一个CRC结果跟着发出去??如果整个字符串产生的,那么这个字符串是怎么分开分别除以那个多项式的?我用RTU模式,字符串是二进制串.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看看台达的说明书吧,上面有一个VC的例子.

网友B:
不管要发送的数据是多长,产生的CRC都是两个字节(CRC16)。数据以字节数组输入计算产生CRC码

网友C(2005-05-09):
你所说的后者,整个字符串产生一个,举个例子 03 03 09 02 00 01 27 b4 对方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首地址 寄存器个数 CRC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