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05-04-08):
请问在三菱PLC编程软件中有一菜单“运行中程序更改”,可不可以在PLC运行时,不停止输出完成程序的修改?

楼主:
为什么没人帮助我解决问题呢,如果真的不能在运行时完成修改程序的话,我就不用三菱的了,看来还是改用欧姆龙的比较好一点!

网友A:
没有知道啊,我也在学FX编程,我也不会,哈哈

网友B:
要多动点脑子去思考,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没人回贴,你好像你还蛮得意一样.像这种弱智的问题别人都獭得回. 在三菱FXGP/WIN软件里,点击工具栏的-"选项"再点击里面的-"选择" 这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对话框里面有个"转换设置" 选择转换设置中的"转换并且运行时程序改变"即OK 在三菱GPP软件或GX-D软件中按下shift+F3或点击快捷菜单栏里的"监视写入模式"即可. 此方式是在线修改使用,当修改后,按下F4即可把修改后的程序写入PLC.

网友C:
我又学了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