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5 PLC故障!

楼主(2005-04-08):
各位同行,我公司有一台S5-115U PLC系统专机,现在其电源模块6ES5951 7LD12总出现电池报警,CPU模块ST和BASP红灯亮,测电池电压3.6V正常,重输入程序,CPU模块恢复正常,在开机一段时间后电池报警也可复位,但关机后故障依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是不是电源模块内部故障?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楼主:
各位同仁:有没有知道的?请提供下意见!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在系统关机后,电池在带负荷下电压不够造成和程度丢失.可换电池试一下,最好更换整个电源模块试一下.

楼主:
更换过电池后仍然是这样,但没有这种电源模块备件,可能要维修一下电源模块了!

网友B:
到广州市的信心西门子代理找一下吧

网友C:
我单位也遇到同样问题电源模块更换过后仍然是这样

网友D:
是锂电池吗,充过电吗

网友E(2008-04-15):
我司致力于工业自动化系统工程改造和工业自动化进出口业务,主要产品为德国VIPA PLC和意大利的DATASENSOR的光电传感器及安全光幕。
  德国VIPA公司是国际Profibus组织成员,总部位于德国南部的Bavaria,境外设有5个子公司,
在全球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和办事处,是一家集开发、研制、销售与服务为一体的自动化元器件及系统的专业制造商。
最新推出的system200V/100V为基于现场总线的主/从站模块自动化系统,具有杰出的性能/价格比,
被工业界广泛采用:如汽车行业的宝马、大众、奔驰、福特等;啤酒行业.啤酒行业:Carlsberg、GEA、Heineken、KHS等。
一、SIMATIC S5全兼容系统元件:
 CPU928B/C S5 115U、135U、155U,I/O模块,通讯模块,计数器,编码器,SERCOS接口,SINECL1,H1和TCP/IP通讯模块,存储子模块(EPROM,EEPROM,RAM,Flash)等。
二、System 100V 200V 300V 500V :
 现场总线主/从站系统,主站从站间采用以太网通讯。模块安装在35mm导轨上,每个站点可扩展32个模块,本系统为无通风式操作,高EMV安全性。主站系统有PLC-CPU和PC-CPU。PLC-CPU系统编程语言为IEC1131-3或西门子STEP5、STEP7。内存从8KB至512KB,最多可支持1024路DI/O,256路AI/O,带PG/OP、MPI、Profibus-DP、TCP/IP接口,PC-CPU系统为PC兼容机。该机除带VGA/LCD、RS232和键盘、鼠标接口外,还具有以太网接口,操作系统为DOS或Windows,VIPA提供用于C+和Pascal的功能文库。从站系统DP-200V通过Profibus-DP、Interbus、CANopen、DeviceNet等总线耦合器与主站联接。
三.可提供有关S5PLC各方面问题及故障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工作
四、其他
 编程软件OpenPCS,MC5,WinPLC7,WinNCS等。
 操作面板HMI,Profibus-DP芯片Profichip等。
五 进口生产线自动化系统改造(S5升级到S7)
方案1:软硬件全部升级到S7, 可顺利使原有系统达到生产要求.
方案2:硬件升级到S7,保留原有S5软件,此方案2针对方案1有几处优点:1省去调试费用和周期,可
大幅度缩短改造周期;2安全,因使用原有可靠的S5软件,所以改造后系统出现软件故障的概率
非常小;3特别注明此方案特别适用于115U 以上系统,包括135U 155U,并且是系统复杂
带各种各样的通讯协议的那种大型系统。

电话:021-33825416 刘宜堡
传真:021-58341766 邮箱:liubaobaoby@126.com

自动化生产线的控制系统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