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速度控制

楼主(2005-04-08):
请问伺服电机的速度控制用模拟量控制好,还是PWM控制好,哪一个速度控制精度更高,为什么?

网友A:
我接触到的,都是使用模拟量控制,对于调宽脉冲的方式,基本没有概念。也许,调宽脉冲抗干扰能力好一点吧。 可以问一下您是用的什么伺服和控制器吗?

楼主:
我用的是安川的伺服系统,控制准备通过pc编程控制数据采集卡给出模拟量去控制电机的转速,数据采集卡用的是研华的PCI-1712L,内有12位的D/A,不能接成全闭环。我们需要的是电机的瞬间速率,我问了一下相关技术人员,说开环也许更好一些,请问刘兄怎么看?还有我想问一下刘兄,一般工业噪声有多大,能超过20%么,频率主要分布在什么范围?谢谢!

网友A:
如果不要求位置,只要求速度,那确实没有建立位置环的必要。而位置环的修正,其实就是速度的瞬间波动。从这个角度看,开环控制应该比您目前的条件下做闭还要好。 工业噪声有多大,这可就没谱了,和现场环境有很大关系,比如,有没有地线,甚至于是不是把零线和地线混了,旁边有什么用电器。我国好象还没有严格的电磁屏蔽强制标准(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至于频率,大部分是供电频率的高次谐波。

网友B:
交流伺服都是模拟量控制,这主要是与电机驱动器有关,只有直流伺服才会用到PWM信号控制,至于控制精度这方面同型号伺服电机,与你使用的控制器有关,同型号控制器与您的伺服电机编码器有关,12位D/A只能是比较粗的精度拉,如果需要高精度,最好用进口的控制卡,如PMAC一般都是16位,也有18位的。控制精度自然要比12位的高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