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的死机现象

楼主(2005-04-08):
张新薇女士,北京晶优宸旭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教授。 关键词:DCS 人机界面 死机   DCS死机现象有两种:人机界面死 机、控制器死机。前者比后者损失要小。控制器死机是I/O卡件安排太多或存储器容量不够,一旦控制器程序运行到某一位置,就停留在该位置,程序不再往下走,即使重启也无济于事。   人机界面(主要是操作站)死机现象所有DCS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只是频繁程度不同。另外与DCS使用时间长短有关。因硬件引起的死机,显示不再能恢复。如操作站电源电压偏低,很容易使操作站死机。由于软件和通信连线的速率选择不合适引起的死机现象经一段时间仍能恢复。操作站操作系统与监控软件磨合不好也能引起死机,对此维护人员毫无办法,称为原发性死机。由于某些配置不合理引发网络堵塞、内存太小等原因造成的死机,过几分钟后自己能恢复。   本文讨论的仅限于因系统、网络配置不合理等原因引起的死机现象,推荐一些处理办法。 一 DCS人机界面的死机现象   近来,由于MIS系统需从DCS中读取生产实时数据。在网络中接进动态数据服务器,有的采用DDE方式,在读取数据较多情况下(如3000点),由于DDE消耗资源较多,网络堵塞现象就变得十分频繁,并使得各种人机界面的节点死机现象变得严重。   网络堵塞现象的严重程度与多种因素相关。从操作站取数据,采用DDE方式,如果取的数据在500点以下,问题还不算太大。如果取几千点数据,操作站死机几乎是必然的。如果把节点连到DCS的通信网络上,从网络接口取数据,情况要好一些。   控制器把数据送到接口,人机界面从网络接口读取数据应遵守网络通信协议。网络物理结构有环型和总线型两种,总线网络在逻辑上也是环型的。星型网络只用于小系统(100个I/O点内)。常用通信协议是广播式,网络上的节点只要把数据送到网络上,它就要不断广播数据,需要数据的节点就接收数据。广播式协议的网络除这种方式外,还有一种方式:一个节点向网上其他节点问询数据,如其他节点没有,它就反复进行问询直至读取到这个数据。如果网络上根本没有这个数据,就会造成网络堵塞。   为使运行人员熟练DCS操作站的操作,可采用仿真系统,了解DCS的键盘,以减少误操作引起死机;也可了解操作站死机情况。   在DCS运行时间较长的情况下,组态只加不减,有一部分组态实际上已没有与真正的I/O点相连,与控制无关。在工程师站的用户应用程序中有这样的I/O点。动态数据服务器接入时,欲将DCS上所有数据点都读上去,因其中有大量数据点无效而造成网络堵塞,所以人机界面就发生死机。这时可用逆向工程师站读取控制器中的组态,与正向工程师站的内容进行比较,删除无效点,就可避免网络堵塞。   另一个应注意问题是在接入动态数据服务器时,应检查所有接口的软件版本是否一致,否则会影响数据传递。   解决网络堵塞的第三种方法是:如果采用例外报告方式,可加大例外报告区域以减少网络通信量。例外报告是指现场某点只在发生变化时把数据送到网络上。为防止点已坏而人机界面未知的情况,即使点不变化,超过一段时间也要报告。为减少网络上的通信量,把例外报告的两个参数都适当加大,也能达到减少数据量的目的。   最近推出的通用操作站多采用Windows NT/2000操作系统,监控软件也通用,如FIX、InTouch等。由于软件销售量大,存在问题较少,通用操作站开放性好,死机现象大大减少。如果驱动软件不太好,也会引起死机。重要的是,它无论维护成本、备件采购都不受DCS制造厂家的限制。但为防黑客、病毒侵入,防火墙不可缺少。 二 C/S结构的人机界面的死机现象 1. C/S结构   DCS人机界面采用普通PC、Windows操作系统以后,为增加人机界面数量,采用C/S结构,只要控制器上通过接口与服务器相连,服务器和客户机上使用网络接口适配器用电缆连接,就成为C/S结构。   客户机共享服务器的资源。服务器通常安装在安全场所,保存DCS控制器送来的最有价值的现场生产数据。图1示出客户机和服务器的连接关系。
  作为服务器的计算机可能同时为几台或十几台客户机服务,所以服务器须要具有比客户机更快的处理器、较大的内存和更大的存储空间。   客户机是标准的PC运行Windows操作系统,仅与服务器通信,不和其他客户机通信,有自备软件包。在作DCS操作站时,服务器和客户机可运行同一监控软件,以便共享服务器资源。两者所装软件的区别是服务器应有DCS控制器驱动软件而客户机不需要。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服务器监控软件上安装OPC服务器,在客户机监控软件上安装OPC Client,客户机就可访问服务器。如在服务器上不需用图形方式观察现场设备运行情况,在服务器上也可不安监控软件,而只安OPC服务器,只是在查找故障时,才需要显示器。   采用C/S结构可节省DCS昂贵的网络专用接口。为系统可靠运行,采用双服务器冗余运行,这就是双机双网。一个系统最多用到两个专用接口。   最终用户反映,采用多个接口的多主站结构较好,原因是服务器和客户机安排不合适容易死机。如INFI90的Conductor NT和Honeywell的GUS在版本较低情况下都容易死机。 2. C/S结构死机现象的产生   C/S结构网络的两种硬件,通常称为客户PC和服务器。客户PC在中央控制室,而服务器放在安全的地方。DCS操作站死机的原因错综复杂。本文仅限于分析由于采用C/S结构引起的死机原因,有两种情况: 网络的连接线和选用不合适的网络适配器
  控制器、服务器和客户机三者之间的连接有两种情况:一是DCS控制器有以太网接口,三者用以太网交换机来连接。交换机有多种端口,每个端口数据传输速率可以不等。端口数量由连接的计算机台数决定。交换机主要指标是背板宽度和存储器大小。如果采用以太网电缆如10BASE、100BASE等的速率都可传输,如采用5类线只能是10BASE。在图2以太网的连接是星型。使用离散的电缆将每台计算机连接到中央连接点,通常称为网络集线器。每台计算机使用独立电缆,连接失败只影响有关的单台计算机,其他计算机可继续运行。如果各台机器适配器速率相同,以太网星型连接通常使用10BaseT电缆。   控制器把信息送给服务器,客户机从服务器读写数据,由于客户机数量较多,如果它们之间采用一样的连线就可能死机。各台客户机从服务器读取的数据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也可以是所有客户机显示内容一样,多台操作站冗余运行。每台操作站与服务器交换的数据较多,可采用100BASE端口,服务器和控制器数据交换较少,该采用10BASE端口,客户机之间基本不交换数据,也可采用10BASE端口。如果不这样,很可能产生客户机死机。 客户PC和服务器的配置不合适   客户PC的配置取决于准备使用的操作系统。如DOS和Windows 3.1只要8MB内存就可运转,而Windows 9x至少要16~32MB,Windows NT最少要32MB,最好是64MB,特别是Windows 2000,更需要64MB内存。除内存外对Windows 2000来说,应采用更快的处理机和更大空间的硬盘。   在选用客户PC时,虽然可以比服务器的机器差一些,但内存一定要比上面的要求还高一些。因为机器除运转操作系统以外,还要与服务器读写数据。   服务器的CPU和硬盘驱动器承受网络上所有客户机的服务请求。服务器需要大量存储器,比客户机存储器容量要高得多才行。   最好知道主板上存储器插槽数目和支持的最大内存数量。检查随DCS服务器来的存储器是如何配置的。单条64MB DIMM机器比用16MB模块插满4个插槽的机器更容易升级。   服务器最好采用支持ECC内存的存储器。当ECC存储器与一个支持ECC的主板芯片组一起使用时,可纠正单个位存储器错误和检测多位存储器错误。   硬盘驱动器对于服务器也很重要,连在网上的计算机都共享服务器文件,硬盘驱动器应耐用、可靠和适用于同时为多个用户服务的。因此,采用SCSI硬盘驱动器较合适。SCSI驱动器有智能和较快的转速,采用UtraWideSCSI时从驱动器到系统间有极高数据传输率。无论是IDE硬盘驱动器还是SCSI硬盘驱动器,都可采用RAID技术,能更安全地保存数据,提高服务器质量。SCSI总线可连接多台硬盘驱动器,采用一台9GB的硬盘驱动器没有9台1GB的SCSI硬盘驱动器的效率高。   市场上有一种磁盘阵列,专为服务器设计,是一种海量存储器产品。硬盘驱动器阵列可装入大量驱动器,用磁盘镜像或RAID提供容错,自动将服务器数据的多个拷贝存储到不同硬盘驱动器上。当驱动器发生故障时,所有数据依然对用户有用。有些阵列驱动器甚至可热交换,能在机器运行时更换故障。   服务器使用的RAID最好版本是RAID5,能为所有现在版本的C/S网络操作系统所支持。RAID5数据“分析(stripes)"到多个SCSI驱动器上,使单个损坏驱动器上的内容可以从阵列中其他驱动器的信息里重建。当一个带热交换驱

网友A(2005-11-14):
难道不是讲触摸屏死机的问题吗??我遇到过多次了,谁能帮助我一下???

网友B:
我就有一台研华的工控机出现黑屏,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C:
請問触摸屏的反應速度是由甚麼決定的,可以調整嗎?
謝謝!

网友D:
我碰到过人机界面死机,可都是控制器死机,有什么可解决得?

网友E(2006-03-28):
遇到控制器死机时,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F:
我们公司的人机界面也出现过死机,如下图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G(2006-05-10):
    不知道,我公司的人机界面用的很少,可能放在那儿都快生锈了,浪费.

网友H:
怎样解决控制器死机呀

网友I:
我们单位用的研华610H,也是经常自动重启,可最近直接就关机,也不重启了.用了MCGS组态软件,与PLC通讯来监控.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J: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K:
建议楼主删除楼上的

网友L:
我公司有一台德国海德堡的胶印机,使用的是CP2000的控制系统,出现触摸屏死机现象,但系统可以使用,开机预热一段时间后可自行恢复,关机时间越长,越严重,估计应该是容性硬件问题,请各位高人指点迷经,晚辈谢啦!

网友M(2006-08-17):
  我也遇到过几次触摸屏死机,现象是控制器在工作,触摸屏无法控制,原因是通讯数据太多,触摸屏反应不过来所致,

网友N(2006-09-19):
触摸屏死机遇到过好几次,也想请教速度慢的问题

网友O:
触摸屏死机的多。解决问题的没有说说方法呀。

网友P:
我也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Q:
俺碰到过西门子的 触摸屏死机.是由于电源太接近动力线路

网友R:
请给我一份《三菱人机界面产品—FX-PCS-DU-WIN-E软件中文操作手册》。谢谢!
QQ:228788911  MSN:agun@vip.sina.com

网友R:
是 《三菱人机界面产品—FX-PCS-DU-WIN-E软件中文操作手册》。不是  软件。谢谢大家!

网友S(2006-10-25):
我也遇到过HMI死机的现象,问供应商,提示我把OS和上传的编辑话面重新传一次,其他就没有什么解释了。没法,只有照着这样做了。

网友T:
楼上有人问:“請問触摸屏的反應速度是由甚麼決定的,可以調整嗎?
謝謝!”意思,这个反映时间就和你家的电视的反映时间是一个道理的,这就要看你用的触摸屏的档次了,就和好的电脑显示频反映时间短些,差的长些!是不能人为的调整的!

网友U:
触摸屏死屏的现象我也遇到过,有时30秒过后又会自动回复,而且记录数据最后也是正确的.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V:
 请给我一份《三菱人机界面产品—FX-PCS-DU-WIN-E软件中文操作手册》。谢谢!
wangfei_516888@163.com

网友W:
 说触摸屏死机的多。,解决问题的没有说说方法呀。
 我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呀!

网友W:
请各位多说说解决方法呀!

网友X(2006-12-09):
本人遇到一个触摸屏死机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触摸屏死机以后无论怎么复位都不能操作,有显示但是点击无反映,请大家帮忙.

网友N:
小弟我猜测是主板有问题,什么牌子型号的?

网友Y:
触摸屏死机原因有待那位大虾祥解

网友Z:
没遇到过,不好说!

网友AA:
没遇到过

网友AB(2007-03-29):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形,当时我用的是西门子工控机INTOUCH,但我重启都没反应,后来我把电源拔掉,然后再重启就好了。请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C(2007-05-11):
触摸屏死机较少,原因一般 是画面太多,反应不过。

网友AD(2007-08-06):
遇到过几次,断电重起又好了

网友AE:
本人遇到一个触摸屏死机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触摸屏死机以后有显示但是点击无反映,请大家帮忙.

网友AF(2007-09-20):
很详细,透彻,谢谢

网友AG:
工艺人员不希望遇到!

网友AH(2008-11-27):
死机是常有的事情,认真分析问题,才能更好的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AI(2009-02-26):
我用的是INTOUCH的组态软件,人机界面经常死机,我们用两台相同的计算机,从配置到应用程序都是一样的,只是监控操作的地点不同,一台经常死机,另外一台就比较好,一直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AJ(2010-03-22):
本人在武汉做工控维修,信的过的话,可以帮你们修修,13125154771

网友AK:
WWW.AUTOMATE-ACE.COM

欢迎来电咨询。我公司代理工控产品及售后技术支持:以色列(UNITRONICE"优你强")OPLC、英国(WEST)温度控制器、德国(HENGSTLER)编码器、计数器,美国(Dynapar)编码器,(Honeywell)记录仪、(BANNER)传感器,光电液位开关及控制器等。
该产品是集OPLC,HMI,多回路PID温度压力与程序控制,高速计数,流量,张力,重量测量为一体化的多功能控制可扩展的控制系统.
1:PLC可扩展到输入/输出171点,在线I/Os输出:数字和摸仪输出,继电器或晶体管输出.
2:高速输入.
3:基于Windows的梯形逻辑软件.
4:梯形代码内存:24K(实际值).
5:借助GSM可实现SMS(存储器管理服务)
6:远程存取引用程序
7:三次点击的时间控制
HMI的特点:
1:两个16字符的文本行
2:多达60个用户设计屏幕
3:多种语言:JazzTM LCD显示可支持15种以上的语言
4:可显示状态信息
5:显示时间,日期,位状态定时器和集成数值(每个应用程序多达64个人机接口量)
6:LCD照明屏幕
7:16-键客户定制的键盘
20个小型的I/O扩展型号:数字模块(作为高速计数与顺序控制输出)
温度压力控制与流量测量:分别多达12个PID控制回路与6个压力及流量控制.可以随意义温度与压力的变化-程序控制,是串激控制最佳选择.
输入信号:最多4个PT100,8个热电偶/模仪量
8:包装:纸箱包装.
9:产品保修期:一年.
10:提供免费产品测试与技术服务.
重量与张力测量扩展模块:多达2个
适用于:水处理,报警系统,交通信号控制,自动化加工,包装塑料机械,建筑与环境监控,热处理,加工(温度,压力,水位,重量,张力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21-61112468 传真:021-61112467 手机:15921291807 邮箱:xf125125@163.com

网友AL(2010-07-23):
对:藍刀 关于請問触摸屏的反應速度是由甚麼決定的,可以調整嗎?
謝謝!
内容的回

这就看触摸屏的质量了

网友AL:
引用 网友U:
关于触摸屏死屏的现象我也遇到过,有时30秒过后又会自动回复,而且记录数据最后也是正确的.不知什么原因?

有很多原因,主板的原因,电压的原因,触摸屏的原因,有环境因素在里面,很综合的,没有看到样机我没法却忍

网友AM(2018-01-29):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的人机界面也出现过死机,如下图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了,有可能是硬件方面,也有可能是软件方面!   广州微嵌计算机,专业做工业平安,wince系统,安卓系统,linux系统人机界面。18819212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