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三种控制方式

楼主(2005-04-08):
一般伺服都有三种控制方式:速度控制方式,转矩控制方式,位置控制方式 .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三种控制方式具体根据什么来选择的?我们做数控的一般都是采用的速度控制方式,这个好象是NC中的轴控制卡决定的. 还有我就是想知道这三种控制方式有没有性能上的差别?分别都使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都是用模拟量来控制的.位置控制是通过发脉冲来控制的.具体采用什么控制方式要根据客户的要求,满足何种运动功能来选择.

网友B:
如果您对电机的速度、位置都没有要求,只要输出一个恒转矩,当然是用转矩模式。 如果对位置和速度有一定的精度要求,而对实时转矩不是很关心,用转矩模式不太方便,用速度或位置模式比较好。如果上位控制器有比较好的闭环控制功能,用速度控制效果会好一点。如果本身要求不是很高,或者,基本没有实时性的要求,用位置控制方式对上位控制器没有很高的要求。 就伺服驱动器的响应速度来看,转矩模式运算量最小,驱动器对控制信号的响应最快;位置模式运算量最大,驱动器对控制信号的响应最慢。 对运动中的动态性能有比较高的要求时,需要实时对电机进行调整。那么如果控制器本身的运算速度很慢(比如PLC,或低端运动控制器),就用位置方式控制。如果控制器运算速度比较快,可以用速度方式,把位置环从驱动器移到控制器上,减少驱动器的工作量,提高效率(比如大部分中高端运动控制器);如果有更好的上位控制器,还可以用转矩方式控制,把速度环也从驱动器上移开,这一般只是高端专用控制器才能这么干,而且,这时完全不需要使用伺服电机。

楼主:
谢谢刘兄,你真的很厉害,不过有个小问题问你一下,"上位机"这个词的来历是什么啊?

网友B:
“上位机”的来历,这个问题比较专业,没有考证过。

网友B:
补充一点,选择控制方式时,还要考虑自身技术人员的能力,位置控制对人员的要求最低。

网友C:
真是晕,不就几个参数改一下的问题,那么复杂干吗? 天!!!!!!!!!

网友D:
请问各位大虾龙虾怎样判断伺服电机与伺服器的故障区别。 邮箱:yylt20043@yahoo.com.cn

网友B:
看驱动器上的错误、报警号,然后查手册。如果连报警都没有了,那自然就是驱动器故障,当然,还有可能是根本伺服就没有故障,而是控制信号错误导致伺服没有动作。

网友E:
除了看驱动器上的错误、报警号,然后查手册外, 有时最直接判断方法是更换,如X与Z轴伺服换(型号相同才可以) 或修改参数,如把X轴锁住,不让系统检测X轴

网友B:
X与Z互换,即使型号相同,也可能因为负载不同、参数不同而产生问题。当然,如果是国产设备,通常不会针对使用情况调整伺服参数,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F(2005-05-09):
这三个是一般伺服都具备的功能,三个闭环控制,其中以转矩控制(电流内环)最难实现.

网友G:
请问刘老师,如果用运动控制卡来实现电机的运动控制,其中的转矩控制怎么实现?是简单的将伺服机驱动器中的控制模式改成转矩控制么?利用转矩控制能否实现系统运动轨迹跟踪

网友G:
请问徐俊老师,转矩控制(电流内环)是什么意思?

网友G:
还有我想温一下刘老师,松下交流伺服电机是属于什么样的交流伺服?是感应电动机、三相水磁同步电动机?还是其他的

网友B:
如果用运动控制卡来实现电机的运动控制,其中的转矩控制怎么实现?是简单的将伺服机驱动器中的控制模式改成转矩控制么? 当然还要把控制卡的模拟量输出接到伺服驱动器(放大器)上。 转矩控制当然可以在控制卡上对运动轨迹跟踪,只要把编码器信号接到卡上就可以了。

网友F:
一般说驱动器控制的好不好,每个厂家的都说自己做的最好,但是现在有个比较直观的比较方式,叫响应带宽.当转矩控制或者速度控制时,通过示波器,给他一个方波信号,使电机不断的正转,反转,不断的调高频率,示波器上显示的是个扫频信号,当包络线的顶点到达最高值的70.7% 时,表示已经失步,此时的频率的高低,就能显示出谁的产品牛了,一般的电流环能作到1000hz 以上,而速度环只能作到几十赫兹!

网友H:
1、转矩控制:转矩控制方式是通过外部模拟量的输入或直接的地址的赋值来设定电机轴对外的输出转矩的大小,具体表现为例如10V对应5Nm的话,当外部模拟量设定为5V时电机轴输出为2.5Nm:如果电机轴负载低于2.5Nm时电机正转,外部负载等于2.5Nm时电机不转,大于2.5Nm时电机反转(通常在有重力负载情况下产生)。可以通过即时的改变模拟量的设定来改变设定的力矩大小,也可通过通讯方式改变对应的地址的数值来实现。应用主要在对材质的受力有严格要求的缠绕和放卷的装置中,例如饶线装置或拉光纤设备,转矩的设定要根据缠绕的半径的变化随时更改以确保材质的受力不会随着缠绕半径的变化而改变。

网友H:
2、位置控制:位置控制模式一般是通过外部输入的脉冲的频率来确定转动速度的大小,通过脉冲的个数来确定转动的角度,也有些伺服可以通过通讯方式直接对速度和位移进行赋值。由于位置模式可以对速度和位置都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一般应用于定位装置。 3、速度模式:通过模拟量的输入或脉冲的频率都可以进行转动速度的控制,在有上位控制装置的外环PID控制时速度模式也可以进行定位,但必须把电机的位置信号或直接负载的位置信号给上位反馈以做运算用。位置模式也支持直接负载外环检测位置信号,此时的电机轴端的编码器只检测电机转速,位置信号就由直接的最终负载端的检测装置来提供了,这样的优点在于可以减少中间传动过程中的误差,增加整个系统的定位精度。 4、谈谈3环,伺服电机一般为三个环控制,所谓三环就是3个闭环负反馈PID调节系统。最内的PID环就是电流环,此环完全在伺服驱动器内部进行,通过霍尔装置检测驱动器给电机的各相的输出电流,负反馈给电流的设定进行PID调节,从而达到输出电流尽量接近等于设定电流,电流环就是控制电机转矩的,所以在转矩模式下驱动器的运算最小,动态响应最快。 第2环是速度环,通过检测的电机编码器的信号来进行负反馈PID调节,它的环内PID输出直接就是电流环的设定,所以速度环控制时就包含了速度环和电流环,换句话说任何模式都必须使用电流环,电流环是控制的根本,在速度和位置控制的同时系统实际也在进行电流(转矩)的控制以达到对速度和位置的相应控制。 第3环是位置环,它是最外环,可以在驱动器和电机编码器间构建也可以在外部控制器和电机编码器或最终负载间构建,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由于位置控制环内部输出就是速度环的设定,位置控制模式下系统进行了所有3个环的运算,此时的系统运算量最大,动态响应速度也最慢。

网友I:
在伺服控制中,精确定位选用位置控制与转矩控制一起使用,在硬件设置上,与单个控制方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J(2005-06-23):
再讲详细点 老兄

网友K:
to:刘岩利 刘老师,您好!您说的如果使用高端专用运动控制器,就可以把位置环和速度环都从驱动器上移开,这时完全不需要使用伺服电机。是不是就是说位置环和速度环都用上位控制器控制?而完全不需要使用伺服电机是说位置环和速度环控制不需要伺服控制,并不是说不使用伺服电机做执行机构吧,否则用什么驱动负载呢?您的意思是这样吧!

网友L:
楼上的,正确!

网友B:
当伺服驱动器上只保留一个电流环的时候,考虑一下性能-价格关系,您会优先选择伺服驱动器,为自己不需要的功能花钱吗?

网友K:
呵呵,刘老师:我只是在技术上说,没考虑到商务上。只是想弄清技术上的问题而已啊!

网友M:
刘版主,我支持你,有问题我一定请教你啊!

网友N(2005-07-30):
这方面知识不是很懂,有点头大

网友O:
很好,很受启发,以后常来

网友P:
能否用以下的控制方式来控制伺服运动: 1。在位置控制方式下:驱动器设定的转矩能否作为位置控制的一个条件?例如:伺服马达运动中受到10N.M转矩的一个阻力时,马达停止并读出位置值。(能这样控制吗?) 2。在转矩控制方式下,能否随时读出马达所运动的位置数据?怎么实现?

网友B:
1、可以,但不是马达停止,而是限制马达的最大输出扭力,否则就需要其它控制器配合。 2、读编码器的值(绝对)或计编码器的脉冲数(增量)

网友Q:
各位前辈好!如果我想在短期内学会伺服电机的控制技术,是编程序控制伺服电机的运动那种。而我又不是读理科出身的。好烦恼啊。有相关的培训班吗?我该怎么办啊?????给我指路谢谢!

网友P(2005-08-30):
问一个步进控制的问题: 我用了一个国产的步进马达和驱动器,问题1是低速运动正常,速度稍高时根本走不了,在原地打滑,不知道如何处理? 问题2是步进马达和驱动器接线正常,但上电后马达的转矩并不是很大,用手稍用力就可转动,但马达的技术参数是12N.M,应该是很大的。步进马达和驱动器是匹配的。马达为什么没有产生足够的力矩,与驱动器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是否有关,或是其他因数导致? 谢谢各位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H:
通常一款步进驱动器可以匹配多款步进电机,而每种规格的步进电机的相电流几乎都不大相同,为了能使用,在驱动器上就有设置输出相电流大小的开关,请查看驱动器说明书,按步进电机的电流值进行驱动电流设定。。。电流设定小就会表现为力矩很小,设定超过电机额定值短时间内可以增加电机转矩,但同时电机温升会迅速提高容易烧毁电机线阻。。。 电机停止保持时发热尤为严重,所以为了保护电机,很多驱动器具有半流保持功能,将保持时的电流减半,同时保持力矩也相应减小,具体使用采用半流与否请根据实际负载工艺情况设置。。。

网友B:
12Nm应该是很大了,不过,驱动器是直流电源还是交流电源?给驱动器供电的电源电压、电流是多少?如果驱动器没坏,就是电源太小。

网友P:
驱动器的电源是单相220V交流,输出给电机3相2拍(即A,B,C; A',B',C'),步进电机的电压是80V~330V,6A,12Nm。步距角0.75度/1.5度,空载起动频率1200HZ,运行频率1500HZ。 驱动器和电机是常州亚美柯的,www.gbmcn.com 我更换过驱动器,开始都是正常,当运行一段时间过后(有时连续运行半天,有时1,2天)就会出现打滑。

网友B:
问常州亚美柯吧,这实在不象是正常现象。

网友R:
很受启发,多谢

网友S:
其实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控制方法好像都是一样的,都可以用输出频率控制转速,脉冲总数控制转角,我用我们自己开发的多功能数字控制器控制松下的伺服电机轻松达到了4000转以上(空载),定位十分准确,响应达到毫秒级,看来伺服、步进要统一了。

网友T:
受启发,比较实用的。

网友U(2005-10-09):
说的好深奥啊。我刚涉足此领域,以后希望你们这些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V:
凡夫俗子的解释让人一目了然,豁然开朗! 佩服,感谢!

网友W:
很受启发

网友X:
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有哪些?

网友X:
请问各位老师:   如何控制三个步进电机同时运动,需要选择什么型号的电机?

网友Y:
请问刘老师: 我用的伺服电机是位置控制方式的,但在运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位置偏差的情况,导致定位不准,机械固定没问题.控制器为PLC,另外伺服电机寻原点PLC怎么编程?谢谢.

网友Z:
伺服原点在采用位置模式来说不用在PLC里编程,只需要通过一个接近开关给伺服驱动器一个到位信号即可。(我采用西门子伺服系统时就是这么干的,呵呵)

网友Y:
这样找到的原点有时不怎么准.

网友B:
接近开关本身的重现性就不是非常好。

网友B(2005-11-10):
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32348

网友AA:
各位,请问驱动器里的参数惯量比率怎么设置比较好?

网友B:
当然是根据电机的惯量(查手册)和负载的惯量(自己算)来设置。

网友AB(2005-12-23):
   接近开关???具体是什么名字??我平时用的也叫 接近开关效果还不错呀!!

网友AC:
请问伺服驱动器内需要哪些设置?

网友AD:
请问伺服主轴既要速速度控制又要位置控制(就是分度功能)怎么实现,一般的系统只有主轴速度控制没有位置控制,请指点一下

网友AE:
不错,深受启发

网友AF:
我想请问一下:一个伺服控制系统有四个动作过程,但有时只动作了三个,最后一个不动。排除了机械故障,是WHY?

网友AG(2006-01-25):
请问刘老师:
   伺服电机本身的编码器分辨率与驱动器设置的分辨率是否一定要一样?
   驱动器内的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的计算有影响吗?

网友B:
宝宝:
    读手册

原點:
    在主轴上加编码器,在控制器上做位置闭唤控制

海花:
要一样
有影响

网友AH:
请问各位老师:
使用PLC+交流伺服电机控制长度,现在我想使用MATLAB仿真分析,如何建立数学模型。

网友AI:
请问:我用的是直流伺服电机,由一块驱动板同步切割控制,它的切割控制原理是什么???
大家帮我啊~~~~~~1!!!

网友AJ:
将机械开关反馈到PLC使伺服减速,将伺服z相脉冲反馈PLC做零位。顺便说一句,既然用PLC控制,何必使用西门子伺服,价格贵,又没有服务,为什么不用安川或其他品牌。

网友AK:
伺服的原点--即Ref.,每次伺服系统的位移都是以Ref.点作为绝对0坐标,我个人认为:接近开关的重现性在伺服的位置控制中没有问题,原点是非常准确的,关键在于位移过程中是否超时。有时候位移时间太短,造成超时,原点会出现“漂移”,但其实是过程控制的问题,3种方案:
1。延长过程----放慢速度。
2。修改程序
3。更换反应速度更快的Servo system

网友B:
"我个人认为:接近开关的重现性在伺服的位置控制中没有问题,原点是非常准确的"
什么精度要求?

网友AL:
我想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能否用PLC与伺服控制器直接通讯并对伺服参数进行设置.

网友B:
理论可行,但要看你用的是什么伺服,厂家是否开放了通讯协议。

网友AL:
谢谢刘老师,我用的是松下Minas A4 系列伺服,通讯协议也是开放的,但不知道具体怎么做,请指导。
         我的E—Mail HYQHZ2005@sina.com

网友B:
"我用的是松下Minas A4 系列伺服,通讯协议也是开放的,但不知道具体怎么做,请指导。"
如果这样还不会做,我也就不知道从何指导了。

网友AL(2006-02-24):
刘老师,我是第一次这样组合系统,没经验,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吗?请指点.

网友AM:
我现在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接近开关用的是纯进口的,可是找原点还是不行,总是等主轴多转一圈才找到,但做出来的产品就不合格勒,请问我该怎么办

网友AM:
什么叫重现性,谢谢

网友:
可以用一个光电感应器作为定位信号,感应器触发后,再通过plc控制电机运动一定的距离.这样原点位置就比较准了

网友AN:
谢谢各位了,我还想问一下,伺服控制器中说的矢量控制和v/f控制指的是什么?

网友AO:
请问伺服回原点时不能准确定位到自己想要它停的位置是何缘故?更改原点减速脉冲的话要么超前目标原点、要么滞后目标原点,现场测量发现超前点与滞后点相差一个同步带齿距,后来直接卸下同步带将机械运动体推到目标位置再上同步带才达到理想目标。难道同步带的安装对伺服定位也有很大影响吗?问过做同一行的朋友,他说他也碰到过这种问题,零点定位不好调。

网友AP:
太精彩了

网友AP:
真是世外桃源,以后我要常来了,

网友B:
"难道同步带的安装对伺服定位也有很大影响吗?"
这个情况,我想知道伺服是不是调得很软?看描述是用脉冲控制的,那么,位置环的比例增益,速度环比例增益、积分时间常数分别是多少?

网友AO:
to 刘岩利:

你好,是脉冲控制的,参数设置中是将自动增益增益功能打开。

网友B:
位置环的比例增益,速度环比例增益、积分时间常数被自动增益功能调整到多少了?

网友AO:
位置环比例增益:21rad/s
速度环比例增益:105rad/s
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84ms

网友B:
这样看起来,不象是伺服参数有问题。
一个同步带尺距相当于多少脉冲?
“原点减速脉冲”是什么概念啊?

网友AQ:
请都各位老师,伺服电机的惯量是什么概念?谢谢

网友AO:
to  刘岩利: 可能我说得不准确,"原点减速脉冲"是指PLC定位模块检测到近点狗接近开关上升沿信号后减速到停止需发的脉冲个数--零点信号计数次数,我设在十几次左右。
一个同步带齿距大约20mm的样子,使用的伺服电机进给率是48552um/rev,照说十几个脉冲不至于产生这么大的误差。

to 叶军明: 伺服电机的惯量就是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关于转动惯量可以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照我理解伺服电机惯量是为了比较负载和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比。

网友B:
我还是不太理解回原点的过程,是靠接近开关确定原点位置,不需要编码器的 Z 信号?
电机回原点的过程中,驱动器上的脉冲误差(滞留脉冲有没有周期性的变化?

网友AR(2006-04-17):
刘老师,如果参考反应时间和转矩,控制的困难度和性价比的情况下,直流伺服电动机和步进电机,我该选哪一种(小功率)?

网友B:
如果不要求很高的速度,负载比较稳定,个人推荐步进。如果要几千RPM的转速,或者在设计制造的时候不能确定负载及阻力的大小,还是伺服塌实。

网友AS:
刘老师,你好!
    我初次接触伺服电机,请教您一个问题,如何控制四台松下MADDT1207003型驱动器同时工作,马达负载很小,转速较低,无定位要求,怎样对PLC选型?怎样连结控制?(我对PLC的编程学过一点皮毛),望您不恁赐教,先谢了!

网友AT:
刘老师:
    请问两轴的曲线运动是怎么实现的?假如用位置控制方式圆度精度怎样?要求是响应时间在0.5秒以内,圆弧半径是25mm走四分之一个圆,都是用伺服驱动。

网友AT:
请问刘老师,曲线运动能否用PLC以位置控制方式来实现?负载很小,但是时间上要求在0.4S完成直径50mm的四分之一圆周运动。

网友B:
请问两轴的曲线运动是怎么实现的?
这通常称为插补,关于插补,这里有很多讨论的。

网友AS:
初次进这儿,觉得很受益,刘岩利老师的发言令人敬慕.我不小心发多了几次,对不起大家啊!

网友AU:
真的是不错.版主和各位都很尽职.
讲得很是到位.

网友AV:
感谢各位,受用不尽

网友AW(2006-06-10):
控制不准,是不是扭距不够??

网友AX(2007-02-08):
写的好啊

网友V(2007-04-15):
凡夫俗子给出的解答相当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AY(2009-09-08):
太精彩了 写的好啊写的好啊

网友AZ(2010-01-14):
参考,很多东西要自己动手去玩

网友BA(2010-04-09):
刘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使用PMAC运动控制卡做运动控制,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伺服了?

网友BB:
需自己多看资料多动手多交流心得,很好.

网友BC:
有谁能告诉我怎么用两个伺服电机配合完成攻牙,牙距怎么算,进给与转速怎么计算,才能保证不烂牙

网友BD:
伺服里面那个响应频率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搞了这么久一直没理解

网友BE:
所谓频响就是伺服工作于某个模式时,对小幅度正弦指令信号的跟踪能力,在GB的定义中是指首先出现幅度跟踪能力下降-3dB或者相位跟踪能力滞后90度的频率点。

网友BF(2010-06-14):
请问一下,伺服控制器上面显示的数是什么。开的时候一直在变。0123.。。。

网友BG:
学习了。。。。请继续讨论

网友BH:
问个简单的问题,伺服故障信号CN1B-18脚正常运转时是有信号输出的吗?注释说此时ALM与SG导通,另外与线圈并联的二极管又是什么作用,只是为了吸收断开时的感应电压?

网友B:
"请问一下,伺服控制器上面显示的数是什么。开的时候一直在变。0123.。。。 "

看伺服手册吧

"另外与线圈并联的二极管又是什么作用,只是为了吸收断开时的感应电压?"

当然

网友BI(2011-07-20):
请问各位老师: 松下伺服电机,力矩控制方式下,不动。可以确定接线,机械部分都正常,把参数设置成速度控制时,能正常转动,然后把参数改成力矩方式(只更改了参数P02),然后就不动作了,也没有报警.请问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还是怎么回事.检查发现,并无力矩限幅方面的问题.

网友B:
给的力矩信号小于摩擦力?

网友BJ(2011-08-31):
伺服电机 在位置控制(外部发脉冲)模式下 伺服电机启动 (S0N)接通 即是伺服准备好  PLC没有发脉冲   伺服电机就自己转起来是 杂回事   ?????

网友BK:
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BL(2011-10-02):
使用绝对值编码器提供到位信号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