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触摸屏D脚本中一个问题

楼主(2005-04-08):
本人使用的GP2500T,在使用D脚本编程时,不知道调用画面的命令是何意思。 例如新建画面1,随便画张图。然后利用D脚本。延时5秒钟(任意),调用画面2(B_CALL2) 画面2也是随便画2笔。 结果运行后先是1图然后过5秒后瞬间调用一下2图 随后就变成蓝屏,等待5秒后又瞬间调用一下2图 如此循环。。 清高手解答这个是为什么? B_CALL这个调用画面功能到底怎么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并没有遇到楼主这样的问题. b_call(1,320,240) 这个功能是用来加载之前建立的画面的. 如果你要实现定时转换页面,你可以利用以下D脚本 触发为计时触发,时间为5秒. 主程序为: [w:0015]=2 //2为要转换的页面.

网友B:
请问[w:0015] 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A:
LS00-LS19是系统占用的地址,他的定义你可以查手册. memorylink连接方式下 ls0015的定义是:显示画面号,当前或改变. 当你使ls0015=3时,如果当前画面不是3,它就跳到画面3. 对应的,在直接连接方式下, 地址是ls0008

楼主:
以下引用  “  我试了一下,并没有遇到楼主这样的问题.   b_call(1,320,240) 这个功能是用来加载之前建立的画面的.” 请问你的意思是指在调用画面的时候,必须是调用之前已经打开过的画面,或者是编号靠前的画面。也就是说例如我在B10的时候加如一个调用画面的脚本。那么我只能调用B10之前的画面了?就也是B1-B9是不是这个意思。或者有别的什么更加高深的意思?。。。请指教

网友A:
不是"只能调用B10之前的画面"这个意思. 加载之前建立的画面是指你已经建立好的任何画面.

楼主:
啊。真的假的啊不会吧。为什么我用GP2500T 就是不能用这个调用画面的功能呢? 一用就会蓝屏出现显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