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讯问题。谢谢!

楼主(2005-04-08):
请教,485通讯和MODBUS通讯有何不同?谢谢!

网友A:
485是一种物理接口。MODBUS是一种协议。

网友B:
我同意上楼的说法,你不仅可以用MODBUS通讯协议,而且可以用其他的协议,如变频器及PLC自己的专有协议。

网友C:
请教danfoss vlt2800 的 485通讯端口与pc机接线方式? 该机与pc通讯是否还需什么设置?

楼主:
那么我用485接口也可以用MODBUS的协议来通讯吗?

网友D:
是啊,你用485接口,按照modbus协议进行通讯!

网友E:
Modbus总线的物理层也是在RS485的基础上建立和开发的.即MODBUS是基于RS485开发的,MODUBS的接线方式与RS485的接线方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