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台达伺服问题求教!

楼主(2005-04-08):
最近需要做一个伺服的方案,找了一些资料看了看,发现台达伺服里有一个原点复归功能!我的理解是:假设伺服系统工作在位置模式,以脉冲信号控制马达运转前移,当我触发原点复归功能后,系统会中断当前的运转模式,按设定的复归速度、模式返回(找到)原点!因为这个功能对我的系统很重要,但我不能确定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熟悉台达伺服的高手赐教!

楼主:
这个问题这么久也不见一个台达的技术支持人员解答一下!看来台达的技术支持做的不够理想!

网友:
您为什么不直接去问台达呢?台达的技术支持没有义务到这里来看帖子,即使看到了,也没有义务回帖。

网友A:
台达伺服我不是很了解,不过,对于普通伺服电机而言,如果您已经触发原点复位,完全可以在上位机发一条home指令,何必一定要在伺服上做,真的不理解在伺服上做有什么意义,台达如果能做,那无非是在驱动器里面加一个高速计数器,进行加减运算,不过,相信没有人需要,所以,台达也不会加这个麻烦。难道就是为拉减少一个机械开关?

楼主:
通过上位机发指令响应太慢,适时性不够!有时出现干扰更难确定! 我所做的系统类似追剪,伺服系统速度/位置脉冲信号直接由工件检测编码器给定,当裁切部与工件速度同步后开始裁切,裁切完成后,迅速终止当前的脉冲/定位模式、减速、停车、返回至出发点。返回至始点时要求始终为一个方向定位,以消除齿轮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