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电机工程师指点

楼主(2005-04-08):
求助:我单位一台韩国产HSDP型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接线盒内仅有6根三相绕组首尾端抽头,外壳标牌显示可采用星形或三角形接法,但铭牌并未告知两种接法所适用的电压等级。请问我该采用哪种接法? 注:电机名牌参数: 型号:HSDP 额定功率:93KW 额定电压:380V 额定电流:179A 额定频率:50Hz 额定转速:578r/min

网友A:
大功率电机一般情况下都是以三角形接法运行的,但是在起动时考虑到会影响到电网的电压,所以通常需要Y型起动再三角形运行. 最安全的方法,你可以先以Y形接法运行,测试电机的相电流或看电机带负荷的转矩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