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力偶合传动系统智能控制器--嵌入式控制系统应用

楼主(2005-04-08):
YOTK型 液力偶合传动系统智能控制器 本控制器主要为液偶传动器配套使用,通过有效的机电结合提高液偶传动系统性能。 液力偶合传动系统由原动机,液力偶合器和工作负载组成。通过控制液力偶合器的电动执行器,调节油阀导管的开度,从而对工作负载实行软启动和调速。运行中为了稳定工作负载的转速必须根据给定的转速和工作负载实际转速进行比较,要不断调节油阀导管的开度。另外根据液力偶合器的运行工艺要求必须有一些运行保护措施。为此,液力偶合传动系统智能控制器正是根据这些需要而设计的。通过有效的机电结合将使传动系统性能有很大提高。 控制器主要特点: 1.采用功能强大和可靠很高的嵌入式控制器作为系统控制核心。 2.采用5.7"LCD液晶显示屏显示和键设定系统参数。停电仍保留系统的报警记录和开停机的运行记录。这样有利于分析系统运行状况。 3.采用特有的智能控制算法,在线对导管开度和液偶转速的函数进行修正以及转速等数输入参数修正等,使系统控制性能大大提高。 4.导管控制输出有两种方式供选择。一种是4~20mA电流输出。另一种无须伺服器 直接继电器开关输出,控制导管开度执行器。可方便和各种执行器配套。 5.可以选择远程控制或本地控制。远程联接可选RS-485串口方式或4~20mA电流方式。很方便和其他控制系统组成网络。 6.整个控制装置功能强大。将液偶传动系统所需的弱电部分操作显示和控制等功能都整合在一起。结构简洁,操作十分实用。由于采用模块结构,所以很方便维护。 控制器主要功能: 1. 转速自动控制 控制器根据远程或本地给定的转速和工作负载反馈回来的实际转速以及油阀导管开度大小,进行比较分析,按液偶特性专设的控制算法控制输出油阀导管开度值,即调节执行机构的开度,从而按工艺要求对工作负载实行无级调速。 2. 转速手动控制 控制器具有手动调节导管控制输出值的大小的功能,从而对工作机实行手动控制。 3. 启动保护和报警 接到开机信号,控制器则先将执行器开度关到下限并延时设定时间后才进行调速控制。从而使得系统能按要求轻载安全启动。 一旦发现油温和油压超出设定的上下限,控制器则输出保护报警开关信号。 4. 参数显示和设置 主要显示参数有:工作负载转速 。远程给定转速。本地给定转速。油阀导管开度。控制导管开度 。 液油压力。 进口油温。 出口油温。 轴承温度等。显示工作负载转速运行曲线。显示最近12条实时报警记录。保存15条历史报警记录和15条运行历史记录。在线设定控制参数。在线修正参数。 电话:0774-3820434 3866101 传真:0774-3820434

网友A:
你的帖子名为“液力偶合传动系统智能控制器--嵌入式控制系统应用”,我看后的感觉通篇突出的是“液力偶合传动系统智能控制器”而非“嵌入式控制系统”,所以我感觉你的帖子如果发到和“液力传动控制”有关的分论坛可能更合适;若发到《嵌入式系统论坛》我希望多介绍“嵌入式控制系统”的关键技术而不是“液力偶合传动系统智能控制器”的功能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