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128MR与扩展单元32ER的问题?

楼主(2005-04-08):
本单位有一套系统,使用FX2N-128MR+32ER,使用了两年均正常。今日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正在运转时,出现了故障,却不能停车(正常情况下,应停车),且此时按停车按钮或急停按钮,均不能停车,最后只有拉开总电源停车。 重新送电检查,发现扩展单元32ER的所有输入点及输出点均不亮,怀疑是128MR与32ER之间的连接电缆松动,动了一下插头,无反应,将PLC的电源重新送电后32ER的输入输出点又正常了(该亮的都亮了)。就这样,反复几次,32ER时好时坏。 现有两个问题: 1、以上现象,除了连接电缆接触不良外,还可能是什么原因? 2、就算连接电缆不良,会导致系统的停车按钮失灵吗?我认为:停车按钮的输入点是从128MR引入的,扩展单元的连接不良,不会导致主机的输入点失效,是这样吗? 请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主机不稳定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B:
你查一查L N 点。

楼主:
32ER上的POWER灯始终是亮的。应该与L、N点无关,是这样吗?

网友B(2005-10-21):
你在什么地方?是这样的

网友B:
你在什么地方?

网友C:
去掉扩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