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东芝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04-08):
各位大侠我有一台东芝变频器(VF-A7)系列18.5KW的,由于风扇坏了,我把风扇拔掉然后把电源板上的端子短接,我加电后显示正常,但是我已按运行开始键,电源板上风扇电源端子前的三极管烧了,风扇端子能不能短接,请问还会引起其他电路的器件坏吗?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是啥原因.

网友A:
不能短接,搞不好开关电源都烧了。如果在山东的话我可以帮你修好 13864139680

网友B:
短路能不烧吗

网友C:
东芝VF-A718.5KW,该型号风扇输出为220V电压,该电压输出受CPU板控制,如短路还有可能损坏主板!!!

网友D(2009-03-26):
请问各位兄弟谁有东芝A737KW/380V变频器的CPU板卖,显示EPE2故障能修好吗?13530648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