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求助:三菱伺服故障

楼主(2005-04-08):
车床:三菱伺服,DTM-5T系统,Z轴无动作,系统上电后Z轴丝杠没有抱死,初步怀疑电机没有通电,检察电源和线缆没有发现问题,系统信号也正常(Z轴接至X轴,X轴电机正常工作)求助各位师兄,能否判断具体是那里的故障?

网友A(2005-08-03):
当然是 检查有无控制信号 和伺服的电源是否正常了 可以使用替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