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VIEW触摸屏为什么没有显示?

楼主(2005-04-08):
我用的是EVIEW MT509 我成功地往触摸屏中传输了一次数据 等我第二次上电开机时,触摸屏没有任何显示(蓝屏)PWR灯亮, 起先CUP指示灯亮一会儿,最后灭,COM始终灭 我没有和PLC连接,用的电源是24VDC 3A电流 大家帮帮我,我好向老师交代. 谢谢QQ18785677

网友A:
你检测一下电源,可能是你的电源电压不够! 否则就是屏的液晶显示有问题! 从哪里买的,可以让他们帮助返修! 人机公司提供这方面的免费服务的! 也可以联系我0510-2609177 周贺

网友B(2008-01-30):
这个元件你是做的和PLC相关的地址,如果没有接PLC通讯,它是不会显示的。接上PLC就好了。

网友C:
没有接PLC,它是不会显示的.

网友D:
同意:无影鱼: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30 11:45:00
    这个元件你是做的和PLC相关的地址,如果没有接PLC通讯,它是不会显示的。接上PLC就好了。

网友E:
你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F:
连接通讯吧

网友G(2009-02-06):
你先接上PLC看看有什么情况?

网友H: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