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5-04-09):
有谁知道台达ES系列PLC的单步执行时间是多少?台达最好的PLC是什么型号?速度多少?

网友A:
这对你很重要吗?

楼主:
小弟才接触台达产品,这些都是别人提给我的问题.台达毕竟是国产,资料太少拉.

网友A:
虽然台达ES系列PLC基本指令执行时间为数个微秒,相对于三菱FX2N的80纳秒差太多。但是如果一个几百步的仅含基本指令的程序,ES执行时间绝对少于FX2N。我做过一个每周期加一当加到一万时用PLC记录累积时间,FX2N为70秒左右,ES为50秒左右。这是因为FX2N的END指令执行时间太长的缘故。另外,用ES做一个3000步左右的程序(基本、应用指令参半)执行时间约为16毫秒。与FX2N差不多,也就是2个毫秒。

楼主:
多谢指点.希望能经常上来呀.

网友B:
台達PLC包括ES/EX/SS,SA/SX/SC,EH.目前最好的是EH机种,用户程序容量16K,数据寄存器10000个,I/O点数最大512点.相关的资料和软件可以到台达电子公司和中达电通网站下载.一般来说PLC的程序指令执行时间不是很重要,影响响应快慢有很多因素,如I/O本身的延迟有时就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如果有时需要快速响应,可以考虑用中断方式来实现.

楼主:
to YAFENG: 中断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以前在搞三菱和松下的时候就经常使用.在工程中我尝试过最高的中断频率是1K,不知道台达是否也能够达到.我自己会做个实验,希望大家来试一下.

网友A:
我以一台PLC按1KHz发1000个脉冲至另一台PLC的X0,以I001中断来对某一寄存器加1,结果理想。

楼主:
更高一点可以吗?1K可以,在我的实验中频率高一些的不理想.此功能可以用在高速计数通道不够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