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选型

楼主(2005-04-09):
我最近要用到传感器,但具体的型号不是很清楚,还请各位前辈帮忙,能不能介绍一下哪里可以购买,我的需求如下: 1.在一条流水线上,当物品到达某一指定位置后,传感器能够检测出并向外发送电平控制信号,当物品走完时,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返回初始状态,并且等待下一个物品的到来做重复工作, 2.能够精确测出当前流水线的运行速度, 电话:0577-65608181-8020 联系人:杨建平;

网友A:
“1.在一条流水线上,当物品到达某一指定位置后,传感器能够检测出并向外发送电平控制信号,当物品走完时,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返回初始状态,并且等待下一个物品的到来做重复工作,”——非导电物品、间隔比较大用光电传感器,金属的可以考虑涡流传感器。 “2.能够精确测出当前流水线的运行速度,”——光电编码器。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用测速发电机。

网友B:
霍尔接近开关也可实现上述两功能

网友C:
请问流水线的传送带运动的速度大概多少,我可以开发出此类产品,只需要两个光电开关,需要请联络8031551@sina.com

楼主:
谢谢几位大侠,流水线速度<=2m/s

网友D:
是要做喷涂吗?2M/S的输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