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00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04-09):
我这里有一台A500变频器上电后面板没有显示,散热风机正常运转,端子无法启动,各位请指点故障所在。

网友A:
多大功率,您的电话

网友B:
可能是主板故障。

网友C(2008-10-24):
检查接口有没有插好,面板是好的吗

网友D:
接口线有虚接的??????13522320288?????????????

网友E:
主板问题,可以拿给相关维修人员检查一下,不要乱搞

网友F:
应该是开关电源故障可以先看看那里

楼主:
2005年我发的帖子又顶上来了,哈哈!

网友G:
变频器维修群 QQ群74292753 欢迎加入!

网友C:
楼主,你的机子最后是什么问题啊?你出来说说啊?

网友H(2008-11-24):
     几年了没准他自己都忘了.

网友I:
清理,换电容,不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