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教S7-200通讯故障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5-04-09):
各位高手,我在现场调试时遇到了问题,请求帮助。我第一次和PLC通讯时可以建立连接,波特率是9.6,后来在改程序是不小心把一个长闭点改成了一个立即读长闭触点,接着在连接是就连接不上了,后来,偶尔可以连接上一两次,但是下载不了程序,后来纯粹连接不上了,提示错误信息为:The hardware dected a framing(priry) error!不知道是哪的错误,怎么解决,还望各位高手帮忙解决!谢谢,谢谢!!

网友A:
与什么产品进行通讯??是西门子的触摸屏吗???

网友B:
错误代码是什么?

网友C:
你用的是SIEMENS的电缆吗?我现在用的不是SIEMENS的通讯电缆,所以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你用的是SIEMENS的电缆吗?我现在用的不是SIEMENS的通讯电缆,所以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我是笔记本和PLC通讯啊,用的电缆和PLC都是西门子的啊!!! 错误提示为:The hardware dected a framing(priry)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