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s7-200与电脑的通讯电缆接线图?

楼主(2005-04-09):
拜托各位给点答复啊,小弟刚刚入门,不知怎样,实在是着急的很啊!

网友A:
买根国产的二三百块,自己做很麻烦的,要RS485转RS232

楼主:
通讯电缆叫什么名字?自制怎样做?请楼上的高手指教!

网友B:
PC/PPI电缆 做多点共用的有MPI

网友C:
就找个RS485/RS232的转接头,自己焊一下线就行了,针脚定义到网上查一下就OK了,很Easy的!

网友D:
其实就就RS232/485接口,转接口的+接PLC的3脚,-接PLC的8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