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负荷分配”的问题

楼主(2005-04-09):
我是做造纸行业的,我应用中我发现造纸压榨部使用负荷分配控制的上、下压棍之间在释压状态下,从棍就不能正常运转。请教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理。 多谢!

网友A:
有可能是释压过程中,由于反电势的原因。

网友B:
我的手机号是13793895680,可以交流一下,现在没空,

网友C(2007-07-26):
    如果想省钱,又想暂时可以用,那就加个制动电阻,释放能量就OK.

网友D:
可以用复合分配加速度限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