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5-04-09):
本人在使用2相6线1.8度步进电机时,因驱动器只提供4线接头,故电机中间抽头线都没接。我想知道这样一来后果会如何,步距角会变大吗?对控制速度、精度影响如何?谢谢指点!

网友A:
步距角不会变大,对速度、精度没有影响

网友B:
这种接法不影响步进电机的性能,只是你配套的驱动器run电流值需要相应调小一些(大概1/2)。不然驱动器和电机工作时发热会比较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