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具体原理?

楼主(2005-04-09):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UPS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原理是什么?我就知道它和电源差不多,但其中原理不明白.

网友A:
UPS是不间断电源,分为在 1:在线式-通过整流-直流(电池)-逆变转换 停电后转换时间为零 2:后备式-通过交流到交流 停电后有转换时间。

楼主:
谢谢你啊,它的作用是不是在断电后,还能继续给设备供电啊,具体能供多久?原理是什么?

网友B:
深圳金山特电子有限公司是引进、开发国际UPS不间断电源,免维护蓄电池最新技术、集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专业生产制造厂商。 主营产品或服务: UPS;不间断电源;电源;稳压器;蓄电池;山特;APC;ups电源; 有需要的话 可以与我们公司联系0755-83636361

网友A:
它的作用用在断电后,还能继续给设备供电。一般标准配置在8-10分钟,你如果需要更长的的时间可多配一些蓄电池。可根据你的需求而定。 原理是停电后,由蓄电池供电。

网友C(2005-06-16):
容量较大的UPS还设有旁路电源(在双回路供电系统中,UPS主电源和旁路电源是各自独立的),主电源停电后,电池放电,电池放电结束后。自动切换到旁路电源,也是不间断切换。 如果负载不变,电池容量越大,断电后备时间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