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x和lgh文件怎么打开

楼主(2005-04-09):
请问intouch8.0生成的历史记录idx和lgh文件怎么打开? 我用word 或 excel打开都是乱码。 我怎么能把历史记录打印出来? 急用谢谢!

网友A:
加载intouch 8.0 的补丁SP2。可直接生成文本文件.

楼主:
请问哪里有sp2下载?

楼主:
我装了SP2版的INTOUCH8.0还是不行啊!生成的ALG文件里面只有一句没用的话,不记录报警信息。 .ide和.lgh文件还是乱码

网友A:
装好后的intouch 版本中.在关于功能中可见到. Version: 8.0.2 0586.0077.0000.0000 再运行alarm printer

网友B:
Alarm Printer只能用来打印/保存报警信息。不能打印/保存 .lgh文件里的历史数据。要打开.lgh文件,只能使用histdata.

楼主:
是您说的版本了,也生成了ALG文件,用WORD可以打开。谢谢了! 不过我想在窗口中用一个按钮实现打印,请问按钮的动作脚本里应该怎么写?

网友C:
历史记录idx和lgh文件只能使用histdataD打开。 ALG是文本文件,可以用记事本、写字板或WORD等打开。

网友D(2008-05-27):
请问:哪里有SP2版的INTOUCH8.0啊?

网友E(2009-02-08):
我现在根本读不到历史数据啊,郁闷死啊!

网友E:
我的16笔趋热表想显示历史电流数据.,可是不行啊.IDX和LGH文件我是有的,可就是没数据啊.求助啊!

有高手吗?请发到邮箱:fanstan@vip.qq.com 或者QQ:13868026807 或者手机:13868026807

我很急很急了,各位好心的大哥大姐们.帮帮忙吧!

网友E:
错了.QQ是138655311

网友F(2009-06-23):
你的TAG未选中记录数据:)

网友G(2012-02-14):
还是不会啊  具体操作怎么做啊!!!!!!!!!

网友H(2016-04-14):
有没有人会的啊,我这里的HISTDATA ,打开之后就出现下图,本人初学者,只是想提取lgh文件中的数据,求大神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