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2005-04-09):
我用Node Builder做实验时写程序其中用到了网络变量 但是当我用标准网络变量定义时输入 #include<snvt_lev.h> network output SNVT_lev_disc nv_door_open;为什么仿真后出现警告 warning:The NVT (Network variable Type) is obsolete 而我要是输入定义的一般的网络变量 network output int ss;又会出现以下的警告warning:The Network variable type isnot a SNVT or UNVT ;这是为什么呢?是我看的书太旧了吗,那么现在正在广泛使用的网络变量是怎么定义的呢???? 我还想买几本较好的适合初学者使用的lonworks的书,和带lonworks应用程序多一点的书 麻烦高手们能介绍几本吗,谢谢了

网友A:
查查 STANDARD.TYP SNVT.TYP的版本!!!

网友:
风云_机会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很不好意思我对lonworks掌握的不是很熟,还想请教一下应该怎样查

网友B:
A resource file can optionally designate any of the network variable types that it contains as being obsolete. This design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network variable type should no longer be used in new development. This designation does not prevent its use, but it does display this warning message.

网友A:
你可以用nodebuilder的资源管理器来察看一下 资源文件的具体情况。 和楼上说的一样 提示的警告不会影响使用只是软件版本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