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请问各位西门子S7-200和研华PPC-123(平板电脑)问题?

楼主(2005-04-09):
请教各位西门子S7-200和研华PPC-123(平板电脑)问题?上位机用研华PPC-123(P3电脑),用INTOUCH组态.下位机是S7-CPU226.编程时和生产时软\硬件需要什么,COML S7和I/O SERVER必须要吗?其他还要什么吗?包括INTOUCH组件都用什么呀?通讯用什么呀?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A:
编程时需要SIEMENS S7-200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 32 ; 配置需要COML S7,必须要的; INTOUCH的I/O SERVER只需要S7-200的PPI协议即可; 当然了INTOUCH8.0是必须要的了;

网友A:
这与研华PPC-123(平板电脑)本身没什么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用PC/PPI电缆直连,可以吗?还用COMLS7吗?IOSERVER中又该如何设置(该如何设置PPI协议)?另外PPC-123的一个串口是这样规定的:"RS232/422/485",请问这是不是说:这个口可在三种协议间自动转换,那我用直联电缆可以直接把PPC-123和S7-200连起来.行吗?

网友B(2006-07-06):
你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