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8.0接口怎么装到2000上?

楼主(2005-04-09):
请问intouch8.0的I/O为什么不能装到windows2000 sp4上?老出错误!要求必须用windows2000。怎么办?

网友A:
有几种可能: 1.WINDOWS2000的问题; 2.sp4的问题; 3.intouch8.0安装的有问题; 4.I/O驱动的问题; 安装intouch8.0的时候一定要安装操作系统的"消息队列";而且最好启动NETDDE.

网友B:
出错信息是什么?

楼主:
intouch8.0和I/O都是正版,没问题。在XP上都能装。 重装了不同版本的2000和sp4还是不行。 客户要求必用2000

楼主:
我暂时用XP呢 暂时找不到2000的机子 2000的出错信息大概意思是数据冗余

楼主:
错误是: General file transfer error.You may need to run steup again. If this error occurs again,write it down and report it to Wonderware Technical Support. InstallSHIELD Error #-3 (Fs_OPERROR) 软盘没有问题

楼主:
这张盘在XP上装好好的。换了几台2000(sp4)的机子都不行。 光盘和光区都没问题啊! 为什么装不上呢! 请求高人指点啊!先谢了!

楼主:
请求高人指点

网友C:
不要用SP4,intouch开发时有对应平台要求

楼主:
要求什么啊高人?说明白点啊

楼主:
我发错误信息了,怎么controller不回复我啊? 帮帮忙啊!呵呵!

网友D:
intouch8.0的I/O在windows2000 sp4上可以使用,我们用过很多次了。

网友D:
intouch8.0的I/O在windows2000 sp4上可以使用,我们用过很多次了。你能说具体些不?是安装不了,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出错。

楼主:
安装不了。安装过程中出现错误,我上面已经写了错误信息了

网友B:
1. 必须先安装Common Component才能安装IO Server, 不知道你安装了没有。 2. IO Server不支持SP4, 建议你还是使用SP3 3. 如果上面两条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我建议你重新安装Windows 2000. :-)

楼主:
没安装Common Component,我试试SP3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