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pc机通信

楼主(2005-04-09):
各位高人,小女子想请教点问题,水电站调速器上下机位通信系统,实际是用pc模拟两台通信。

网友A:
能再把问题说详细些么? 你是想问 这个环境下应该通过什么来通信是么?

网友B:
可以啊 有很多方法 wzldna@tom.com

网友C:
你可以把计算机的两个串口连起来模拟

网友B(2005-05-13):
用直线电缆连接都可以,只不过有距离的限制

网友D:
交叉网线也可以实现.

网友E(2006-04-22):
组成对等网络

网友F(2006-08-10):
两个外置猫和计算机连起来,两个猫之间用网线相连

网友G(2006-09-13):
如果上下位机距离远的话,就不如用无线通讯模块来实现方便的多。

网友H:
挂在总线上,

网友I:
两台机子装个虚拟串口也可以通过网络互相收发数据

网友J:
好机会就的表现一下啊;

串口的通讯一般2、3、5三跟针就能通训;5是地,其它两个一个是收,另一个是发;

我自己作的简单的串口试验设备是这样的;

把2、3两个角直接连接,用一台机器就ok了!支持的
顶一下
http://www.blogjava.net/badboyryan

网友K(2006-12-14):
用PC模拟两台之间通信?那也就是说其实也就是在一台机子上即有上位软件,又有下位软件,然后之间进行数据传输?那主要就看您的软件接口这块了。。。需要您再提供详细的信息。要不很难说明白!

网友L(2007-07-26):
还可以应用无线模块通信,和我联系,王左林 13681489995 北京皓蓝科技 MSN:zuolinwang@hotmail.com

网友M:
两PC间通信,办法有很多,不同用法不同接口和速率
1、两个PC间串口交叉
2、两个PC间网线交叉直连
3、两个PC间并口交叉
4、各配一个USB蓝牙DONGLE,无线传
5、WIFI对通

另:两台PC用USB线直连,不知怎么做,没试过,有做过的朋友请留言。

网友M:
对了,有需要蓝牙模块的朋友请联系:
njkaichun@gmail.com

串口蓝牙,语音蓝牙,甚至串口与语音同时透明传送。
详:www.kaichuntech.com

网友N:
下面引用由本行蓝牙在 2007-7-28 13:21:00 发表的内容:
  两PC间通信,办法有很多,不同用法不同接口和速率
1、两个PC间串口交叉
2、两个PC间网线交叉直连
…
--------------------------------------------------------------------------------------------
有一种USB连网线,就是两头都是USB插头,中间带一个小包的那种线,装上驱动接上线就连网了,想当年我还用它打过星际呢

网友O(2007-08-27):
这个,貌似方法很多,LZ讲的太不详细了。

网友P:
用以太网

网友Q:
用华荣汇的RF Modem就搞定了,推荐用GW200B或者GW200KB。
华荣汇是北中国最强的无线配套厂商,产品线包括:
1.RF Modem(带FEC和Modem功能,透明传输的无线串口);
2.GSM/GPRS Modem;
3.有源RF ID;
4.无线声音、无线PDA的应用;
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联系:smartrf@263.net  010-51601161/1162/1163

网友R:
GPRS/CDMA的方式,当然看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