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关于mscomm发数据

楼主(2005-04-09):
bytOutArr.Add(0x1); bytOutArr.Add(0x2); bytOutArr.Add(0x3); bytOutArr.Add(0x4); COleVariant varOut; varOut=COleVariant(bytOutArr); //将数据转换为变体数据类型 m_comm.SetOutput (varOut); //发送数据 第一,偶想问,bytoutarr应该是一个数组吧,那.Add是在为数组的0~4单元赋值吗??谁能告诉我Add的用法啊 第二,bytoutarr的每个单元赋值的数据只能是8bit的长度么,因为偶要和多片51单片机通讯,每贞除了传8bit的数据,还要传1bit的地址数据判别位,即有9bit的长度,我该怎么办??

楼主:
上面漏了一行,应该是: 如果需要发送二进制数据,可将数据作如下处理。具体代码如下: CByteArray bytOutArr; bytOutArr.Add(0x0); //给数组赋值 bytOutArr.Add(0x1); bytOutArr.Add(0x2); bytOutArr.Add(0x3); bytOutArr.Add(0x4); COleVariant varOut; varOut=COleVariant(bytOutArr); //将数据转换为变体数据类型 m_comm.SetOutput (varOut); //发送数据 第一,偶想问,bytoutarr应该是一个数组吧,那.Add是在为数组的0~4单元赋值吗??谁能告诉我Add的用法啊 第二,bytoutarr的每个单元赋值的数据只能是8bit的长度么,因为偶要和多片51单片机通讯,每贞除了传8bit的数据,还要传1bit的地址数据判别位,即有9bit的长度,我该怎么办??

网友A:
VB与485多机通信,怎样设置第九位呢?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40702

楼主:
十分感谢garylin大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