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求助

楼主(2005-04-09):
各位大虾,好!! 本人有台ABB的ACS401000432,2.2KW的机器,单独拖电机没问题,但是通过一个单片机控制,就不能启动变频了,单片机与变频是通过I/O接口连接的,本人估计变频器的I/O口有问题,不知道哪位大虾能帮我确认一下吗??非常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先将单片机甩开,在变频器的正反转、停止端口、模拟频率给定端口接上按钮、电位器等确认端口是否损坏。不过可能变频器端口有问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B:
能否把单片机控制的电路讲的详细一下,我估计硬件有点问题

网友C:
是新装机吗?如果是的话请考虑一下欧洲机器的特殊性,这类机器不是通过开关量控制的,

网友D:
你的接线正确吗?请对照手册检查,或者说具体一些,你是怎么接线的,怎么控制的?相应参数调整了吗?速度给定从哪里来?这些要配合起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