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请教:炉膛压力测量问题

楼主(2005-04-09):
请教:炉膛压力测量问题 一块差压变送器测量炉膛负压,差压变送器H侧接大气,L侧接炉膛压力,差压变送器量程为-50Pa~50Pa,请问当L侧引压管泄漏时,指示如何变化?

网友A:
炉膛负压指示偏高

网友B:
炉膛压力指示偏高

网友C:
炉膛通常为负压,但你的检测端接L侧,泄漏会使指示偏低。

网友D:
炉膛通常为负压,但你的检测端接L侧,差压变送器应作负迁移,泄漏会使指示偏低,而且最直观的应该将导压管接至H侧,若导压管泄漏则指示值偏低。

网友E:
不能完全同意楚留香的观点:从眼镜1998 所说的管路连接方式看的确需要做负迁才能够正确显示炉膛压力的测量值,即变送器的设定应为50(零点,变送器输出为4mA) — -50(满量程,变送器输出为20mA)。但是如果L侧漏气的话变送器的输出因该是偏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