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数控与伺服的匹配问题

楼主(2005-04-09):
请问fanuc数控在配伺服时除了松下、安川伺服之外是否可以选择其他品牌的伺服,西门子、富士这些可以吗?听说fanuc系统部分功能是封锁的,是这样吗?

网友A:
fanuc数控系统能配其他伺服电机吗?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怎么与安川伺服电机配,交流一下。

网友B:
我也第一次听说,接触过的FANUC各系统不论是驱动部分还是伺服电机部分,都是FANUC的。

网友C(2005-08-31):
是呀,我也第一次听说

网友D:
早期的FANUC系统的伺服接口是开放式的,信号为模拟量,且是标准的信号发出与接收,距现在最新是老型号的FANUC-0A或0C系统是可以接FANUC以外的伺服的(应该在10年前有用的),如安川的伺服,后来FANUC公司对伺服信号进行了数字化后就无法于其它的伺服进行通讯,所以现在见到的大部分是配置FANUC的伺服的,

网友E:
最可恶的就是FANUC,把数控系统和驱动集成在一起,提高技术壁垒,使机床生产厂家完全处于被动。这完全是垄断行为。建议机床生产厂家采用其他的数控系统,这样就可以灵活的选用伺服系统。

网友F(2005-10-06):
www.hccnc-cn.com

网友G:
德国PA、海德汉、博世力士乐都是高性价比、开放式的系统。比小日本的还好,干嘛一定要用小日本的。

网友H:
我公司代理德国PowerAutomation公司的PA8000数控系统,能够完成各种复杂的功能,在各类切割机,滚齿机,车铣加工中心系统中优势明显,在欧洲于simmens属于一个档次,详细资料请登陆公司网站: www.jesee.com或者www.powerautomation.com。 上海杰先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021-32270029*213 金晨磊 QQ:50811408 有需要或者问题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A:
TO: alame: "德国PA、海德 汉、博世力士乐都是高性价比、开放式的系统."不错,“比小日本的还好,”就要商榷拉,至于“干嘛一定要用小日本的,”这点如果你是使用者,你就知道拉,或者如果你是业内人士,你也应该知道,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只能说明你还不是这个行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