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出端接了接触器,会有什么后果和影响?

楼主(2005-04-09):
变频器出端接了接触器,会有什么后果和影响?

网友A:
变频器出端接了接触器,会有什么后果和影响?。。 这样会有“你是个大笨蛋”的报警。。

楼主:
其实正确的应该在出线接一个刀开关! 但是在我见过的一个系统中,设计者可能为了方便工 变频切换,直接在出端接了接触器 操作者用起来和方便,到了现在有一年了,没有出过故障,不像说的那么严重!

网友B:
我是一个变频器的初学者.我用安川变频器时输出端也是通过一个接触器与电机相连,一直用到现在也没什么大的问题,也并没出现象说明书说的会有很大的电流流入变频器.为什么会有很大的电流流入变频器呢?还望个位前辈指教.

网友B:
我是一个变频器的初学者.我用安川变频器时输出端也是通过一个接触器与电机相连,一直用到现在也没什么大的问题,也并没出现象说明书说的会有很大的电流流入变频器.为什么会有很大的电流流入变频器呢?还望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C:
有的单位的进口的喷气织机,在正常和慢动时靠接触器切换的,

网友D:
在输出端接接触器要看你动作的时序,时序好就不会烧变频器,不好就容易烧变频器。在带电流时切换肯定有害处。

网友E:
最好用接触器的常开触点控制变频启动和停止

楼主:
一般说 变频器 的输出端是不允许 接接触器的 ,也没有必要接, 因为不允许 在变频器运行的时候 断开接触器. 一般情况下 变频器的 逆变器 是不允许这样的,有的时候会引起 逆变器 损坏. 但是 在 一台变频器 带多台 电机的系统中,经常有人这样做 因为单台容量比较小,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F:
多泵循环供水专用变频器输出端都要接接触器;其它场合有时也要接接触器; 使用时注意: 启动时,先让接触器吸合,再给变频器启动信号; 停止时,变频器完全停止后再断开接触器.

网友G:
这就对了呀! 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设计和使用了.

楼主:
我见过的那是控制单台水泵,变频器进出各一个接触器!同时吸合!

网友H:
采用时序控制,可以用接触器的常开触点控制变频器的运行。

网友I:
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只要接触器的吸合在变频器启动之前,释放在变频器停止之后。 我做很多个项目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如果是单带那就没这个必要了。

网友J:
对人身安全有好处.因为还有许多人认为电机不转就没电了.

网友K:
应该是起保护作用吧>

楼主:
变频器进出各一个接触器!同时吸合! 那又会怎样?

网友L:
吸合时当然没问题,因为变频器的起动有一个过程,变频器运行时接触器已闭合,不会有问题.但断开时"可能"问题就严重了,接触器断开的时候变频器任在运行,电动机是一个大电感,会产生很高的感生电压,交流接触器断开时动静触头之间会有N个断弧-重燃的过程,感生高压就会通过此通道加到功率模块,当然此电压不一定就会损坏功率模块,不过还是尽量不要这样做为好!至于变频器运行时通过交流接触器接入电动机时,时序不正确时就会有大电流冲击,其实就是一个电阻和电感的串联电路,作动态响应分析可知,会有电流冲击,当然也不一定会损坏变频器,不过,我是不会这样做!!! 以上为小弟愚见,还请各位大虾批正.

网友A:
这问题是工频和变频转化才用到,并且要有个先后顺序联锁控制。一般是没有必要加的,何必多此一举呢。。。。

网友M:
新三毛: 2005-4-18 21:46:00 这问题是工频和变频转化才用到,并且要有个先后顺序联锁控制。一般是没有必要加的,何必多此一举呢。。。。 俺同意!最主要的是需不需要变频/工频切换的问题!

网友N(2005-06-13):
我的一台变频器即了好几台电机,也就接了好几个变频器,一直在用。

网友O:
我个人认为,只要是启动时序合理,用接触器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还是不接为好,小心为妙嘛

网友P:
还是按手册推荐的更安全.在变频器工作时,输出端的接触器不能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