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的触摸屏(如TP270)好像比较娇贵,通信端口特别容易坏

楼主(2005-04-09):
请教:西门子的触摸屏(如TP270)好像比较娇贵,通信端口特别容易坏,有时没坏也提示通信中断.我可是用它和S7-200连接,通信线不超过6米,真奇怪.

网友A:
用多了就不奇怪了

网友B:
如果觉得西门子的屏不好用,那就换个品牌的,我觉得HMI还是专业做触摸屏的厂商生产的质量比较好,可靠性,抗干扰性都比较高!通讯的兼容性也高,反映灵敏度都比较好!

网友C:
我觉得“YZHOO”先生说的对,西门子的某些东西有时让人感觉是在抢钱,质量和性能也没有多好。我们一台工控机没怎么用就坏了,因为刚过保修期,修一块主板竟然要价一万,如果让他们检查不修,光检查费就要三千,太过分了!!!

楼主:
那是有点过份了,过份啊!!!!

网友D:
有同感!SIEMENS的维修价格太离谱了?我的一台逆变器维修的价格比我买一台的还贵!来回的运费还不算。不过东西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产品链很广,备件和软件硬件的风格可以在一个系统内作到统一。

网友E:
本人在前一阶段,使用过TP270人机界面,遇到了内存不足的问题。 我想了解,最多可以做多大的容量的画面呢?

网友F:
我以前用过三台TP27,都没过一年就坏掉了,就是在保修期内送修一次也要四周,好麻烦的,不如专业做HMI的质量

楼主:
一般不会内存不足吧?你的画面有多少啊?不要在画面中插入过多的BMP位图,要用也要把尺寸缩小点,那玩艺很费空间.

网友G:
OMRON的NS屏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内存、色彩、多语言切换、配方功能、CF卡 梯形图监控、USB口。。。。。。

网友H:
我公司可维修西门子OP,TP系列人机,有需要可和我联系,电话:13564387072

网友I(2005-05-11):
siemens我认为一向都可以,在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硬件单方面的问题

网友J:
哗!---它也食得太深了吧,质量不好,连售后服务也噤差

网友K:
大家以后不要再用西门子的产品了,否则将来修都修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