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触摸屏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5-04-10):
我用一台富士的POD,是UG430S的,工作时与S7-200通讯,PLC还控制着一台变频器,原本一切都正常,但当变频器起动的时候,POD就会和S7-200的通讯断开,出现通讯超时报警,请问各位高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急!

网友A:
PLC和HMI通讯线同PLC和变频器的通讯线尽量避开!干扰大了就会引起通讯中断!

网友B:
以前我用UG210的,也出现过,拨动后面的几个开关就行了.但我不知道UG430是不是差不多,我没有见过.

网友C:
隔离行通否

网友D:
在电源上加点抗干扰设备

网友E:
把它们的线离远点试试。另外通讯线是否为屏蔽线?

网友F(2005-05-18):
楼上两位组合一下,就可以解决以上问题了哦

网友G:
消除干扰关键是接地问题,你好好解决一下接地问题看看。

网友C(2007-04-12):
楼上说的有一定道理,特别是在电厂

网友H:
三菱GT11系列触摸屏5.7寸有2色和256色 10.4寸\256色\TFT
QQ:642021126 电话:13510867414

网友I: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低电平传输时接地对抗干扰有很大帮助!

网友J:
上屏蔽线是否可以?

网友K:
通讯线和变频输出线不要并行布线,做好变频接地,调整变频谐波频率等

网友L:
加上滤波器就能解决一切,我们做滤波器,电话13811253311 刘渊正

网友M:
抗干扰问题HITECH解决得很好,不仅仅一般情况下没问题而且特殊情况下还可以提供免费配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