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请教Honeywell DCS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5-04-10):
我有几个Honeywell硬件的型号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需要帮助! 1 TC-SWCS11 HYBRID CONTROLLER NTROL SOLVER 2 MC-PSIM11 SERIAL INTERFACE PROCESSOR 谢谢!

网友A:
2 串行通讯IOP,须通过适配器连接一或两块FTA板。 例:多块质量流量计模拟量(密度、瞬时流量、总量等)以总线形式与DCS通讯。 在线分析仪、色谱(模拟量 开关量 等通讯(读/写)。 连接RTU通讯等。 好多好多 不过我只用过这些 嘻嘻

网友:
第一项是软件 第二项是串行通讯卡,用于modbus RTU 通讯,可以是RS485或RS232. 老兄不知此硬件如何使用,买它为何?

网友B:
我们学校有一套 ,只是我没有看,下次去实验室的时候给你查查资料.

网友:
第一块好像是C200控制器上的备件,第二块是串行信号接口卡,可以与相对应的FTA搭配,接MODBUS或者是AB协议的设备,如PLC、色谱仪或者其他设备。

网友C:
我公司用的也是honeywell系统!可以帮你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