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意大利B5B6 细纱机感兴趣的朋友

楼主(2005-04-10):
B5细纱机的A00系列电路板的确是让人头痛的事情,是否大家想用A02系列的电路板代替呢?电子电位器用国产的替换呢?(卷绕效果很好) 在这里借助工控网欢迎大家交流交流经验。还有B6系列 robox和WARPER。 Email:jack_he8@163.com 电话:13506714697 QQ:461496574

网友A:
您好,我们的电子电位计前两天就坏过,原装的西门子的已经 买不上了,后来就从国内买的是定做的!B6的robox我在网上已经 查过了,早就过时了!你的建议倒是很好,我想国内应该能有替换的产品吧!不过我们B5的A00板子倒是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你们的 出过问题吗?是什么现象?有机会我们可以多多交流!我的电邮; dlf_007@163.com.我的电话:13909582552

楼主:
春天的虫子: 车架的A00系列电路板A3和A4坏过而已,A3板呢是一块fzh101ic故障没救了,试过在网上购买但找不到。A4板就简单好多,拆下自己调试就行了。 电子电位器定做价格贵吗?那里买的? 我们曾经向原厂买过5000元一只,而我们自己开发的才2千多块一只,

网友A:
to jack: 我们的电子电位计是从石建那儿买的,也是他们自己开发的,大概四千元左右!你们自己能开发真是厉害!以后坏了我就直接找你好了!你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以便我们更进一步的交流!谢谢!

楼主:
春天的虫子: 这也是因为原厂的价格太高的缘故,照着上面的电邮联系即可,你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以便我们更进一步的交流!谢谢!

楼主:
春天的虫子: 这也是因为原厂的价格太高的缘故,照着上面的电邮联系即可,你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以便我们更进一步的交流!谢谢! 石建是那儿?

网友A:
to jack_ns: 你好,石建是biagali公司的电气工程师,我们的 B5和B6的电气都是他和一个意大利老外安装的!那个老外叫 Andrea你们不认识吗?你们的细纱机不是他们安装的吗?

楼主:
春天的虫子: 是吗?因为我们的细纱机都自己安装的。细纱机从德国买来的,后来自己安装和调试的,有6台B5和2台B6机,前段时间因为错峰发电的时候开机而坏B5机电路板的。 所以错峰发电的时候千万不要开B5机,但开B6机就没有问题。 你在哪个省份的?怎么称呼你呢?

楼主:
春天的虫子: 你们的细纱机是否修复呢? 在A1板子P字头是正极、M15是参考点、N字头是负极。

网友A:
to jack_ns: 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纱线强力不好的原因 你说的M15的参考点我实在没有找见,但是我在图纸上已经找到了 参考点,可能我们的图纸表示不一样吧!在A1板子上线号是x1.7 何x1.9都是参考点,我测的厂家开发的板子上的R31电位计的输出 是400mv,所以我就没有调整,我把电子电位计的输出调到了5.2v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2005-08-10):
BABY,下次拍些图片来看看。

网友B:
jack_ns.过些时间吧,谢谢啦

网友C(2006-10-19):
我对B5B6也感性趣,只是遗憾得是B5只见过没搞过,B6也知道一些皮毛,不知各位大侠知道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D:
大家有群吗?

网友D:
各位好,我们有两台B5细纱机。最近有一台机器回车初始阶段卷绕跟不上。以至纱线在纱管的底部非常的松。我换了A2板,问题基本解决了。回车时还是有一点纱线不紧。怎么回事哪?坏的A2板怎么调?谢谢了。

楼主:
你的A2板是什么型号的?A00还是A02的?
回车时还是有一点纱线不紧,把A4板中间的电位器逆时针方向转几圈会收得紧些。

网友E:
那种机器好老了,全是SIEMENS 6RA24的东西,那玩意要是坏了,6RA24的版板子你就别在指望了,要不就用6RA70整个换掉,6RA70的货还找的到,不过,我觉得,最好是换上那种带张力控制系统的交流变频系统,那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现在这个交流变频的张力系统已经完全成熟了,我用过一个叫深圳汇川的产品,用在印刷机张力控制和电线电缆的拉制0.04MM的铜丝设备上,挺好的,B6的细纱机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也是卷绕,而且那个纱锭还有锥度

网友F:
别群不群的了,有用么?

网友D: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们的是A202的。好像卷绕和A4没有关系。带张力的卷绕系统?可以用在值流调速系统中吗?在哪里可以买到?告诉我好吗?谢谢了。

网友D: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锭子电机加捻后,制动时,电机不能马上停止,还要转几圈,为什么呀,怎么调呀?谢谢了,我的手机号是13312049533。

楼主:
看来楼上的对B5还不是了解,试着把减速电位器调大些就可以停的快点.
不过得听听锭子电机的声音,防止制动电流太大爆模块.
B5机现在我这有改造一台使用变频器的.

网友G(2007-04-25):
大家好.怎么好久没人留言拉?我们厂新进了一台2006年产的B6_6细纱机.都是中文菜单.与1999年的电气系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问一下那个 监视器在线是干什么的?怎么用啊?

楼主:
是啊,估计知道人还是比较少
昨晚B6机拖轨线又断线了,4×2.5罗拉用线,大家是否遇到相同的问题?如何解决?
后面换新的用扁电缆线(4根并排在一起的那种),断线的次数会少些。

网友G:
怎么会断哪?电线不是装在一个轨道架子里吗?老大,你一定知道怎么用监视器在线吧,教教小弟吧。

网友G:
我们的线肯定不会断。怎么传图片?你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对,我们的也断过两次,换扁电缆应该耐用些.不过我们的是八芯屏蔽线,不知哪里有

楼主:
baoliang:
监视器在线用于监控cnc的运行状态、修改参数和显示报警信息等等。
希望请你传份wapper的操作说明,如何?
◆如果您的文章包含图片,请点击这里发表图文内容!(仅限中国工控网的VIP用户,申请VIP用户)

楼主:
八芯屏蔽线使用rvvp型号的电缆线也行,就是国产的不耐用啊。
一年总是要换的,好麻烦的。

网友G:
动力勇:
    我确实有全套的操作说明和电路图.但是全是英文的....而且我没有扫描仪,怎么传给你呀?手机照的行吗? 在这传不了图片..大家要看就加我的QQ543921310     手机 15930236829  看看我们的机器,,好像滚筒和罗拉线跟本就断不了.

网友G:
对了,交流电机是普通电机吗?除了抱闸装置,另外一个装置叫什么?只起测速作用吗?张力控制卷绕速度,是在张力弓电机里加了一个压力传感器吗?还有退绕延时是调节哪段时间的?

楼主:
此机型锭子和张力使用直流驱动器的,其他4轴使用伺服器系统控制,目前无法知道它的张力是如何控制的。
退卷有个速度可以调的。

楼主:
这几天出差帮助修B5机,原因是老是烂纱头(其实是快到纱穗顶部时无法正常卷绕导致很松),换电路板也一样严重影响生产。
检查后发现原来纱弓的电子电位器坏了,临时找不到配件换用线性电位器代替使用,由于线性电位器的响应变化不及电子电位器而勉强使用,造成纱弓反馈信号迟钝使锭子直流驱动器受到影响无法调节卷绕松紧。
换用国产电子电位器后解决烂纱头问题,试运行几车纱后基本正常。

楼主:
线性电位器和电子电位器的不同在于(假设用15V电源)前者为输出0-15V、0-360°范围内且显线性变化,后者为在某个范围内(如纱弓的高低位范围内)而实现0-15V的变化的。
由于功能差异所以两者是不可以代替使用的。

网友G:
大家这几天玩的都高兴吗?老大真是忙啊...休假都去帮忙.
张力弓的位置标准是罗拉的中心还是压辊的中心?

楼主:
张力弓的位置没有标准的高度,要看卷绕时的位置
由于每台机机械安装方面的差异,都会有所不同
呵呵

网友G:
3相交流Servomotor   西门子的走架电机特别热怎么回事呀? 要修复如何着手? 每日一问,不会烦吧老大!

楼主:
别把加速时间调的太高,你们走架来回周期多少?
另外别去拆走架电机,它的转子是永磁的不好拆,如果要拆都要保持周边没有金属粉末环境要清洁干净。

网友C:
宝亮兄再哪里工作???

网友G:
每分钟3次. 出车和回车的速度.加速度.减速度都不大啊..也许是用的时间太长了..  老大.据说西门子同步伺服电机的允许温升是114摄氏度?真的吗?

网友G:
TO:kunkun
    我现在在河北三利集团。。。呵呵。。。B6的菜鸟。。多多指教啊! 电机在回车的时候速度比较快。响声也挺大的。而且也些发颤。如果电机坏了只能找西门子吗?

楼主:
用红外温度计测了下我这度也有73度。

网友G:
勇哥:我正在找人帮忙把玻西玛的说明书转成电子版的。转好了就发给你,,,,我的邮箱是  xbl1996@126.com

楼主:
那就多谢咯
呵呵

网友C:
别忘了也给俺一份.正需要哪.勇哥,在此先谢了,我的邮箱chenzikuncu@sina.com.宝亮兄是河北清河三力的吗?

网友G:
是英文的.  失望了吧!  不是在清河.在高阳的三利集团.

网友G(2007-05-28):
哎!工作没了,郁闷!!!!!!!!!也许再也接触不到B6了.

楼主:
怎么了?工作没了,郁闷!!!!!!!!!

网友G:
是呀,有点怀才不遇的感觉,老板们总是认为机械工才是技术骨干,电气人员可有可无!!!!!!!!!!!!!!哎

楼主:
这几天B5机老有些问题,表现为回车速度忽然变慢了,关闭电源约几分钟又可以开机。
故障检查:测量速度点的电压、电位器的阻值、换电路板故障依旧,检查问题范围缩小至外部,检测车架的感应开关,发现回车减速感应头并排的其中一个指示灯不正常,换新后故障排除。
原来当回车时此减速感应头不稳定,导致车架还没到位就开始减速了。

网友H:
To baoliang:
    我看到你说你有一份英文说明书,我也没看请是什么的说明书,只是看到英文两字就无比的开心.我最近正把一份中文的纺机安装说明翻译成英文,所以想请你把你的英文说明书发给我,希望你帮帮我吧.我的e-mail是:jomeiling@163.com
谢谢了!!!!

网友C(2007-07-23):
勇哥:拉小车的那根轴上用同步带带着的那是什么东东?是编码器吗?我把它拆下来机器照样能开.它起什么作用??------------------另外还有共直流母排的交流伺服系统中的那个电源模块上有六个指示灯,正常情况下点动POWER按钮时由绿色的unit灯转为黄色的enable灯,可是这台机的enable却只闪一下就变成红色的UZK>>灯亮了,所以电源也打不开,不知这个UZK>>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C:
上不去了

网友C:
还以为没上来呢

网友I(2007-11-11):
就因为B5的维修太过麻烦,把B5改成PLC加变频控制,解决了麻烦,省去了维护,运行了几年效果还行。

楼主:
最新的B7DD型已经出来了,可以分开两边行走,也可以成才90度安装.

网友J(2010-08-06):
大家谁那有92年产的b6啊

楼主:
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在这里讨论

楼主(2011-05-17):
现在b5的调速器可以用590替换它,效果还可以

楼主:
搞了一台warper出现missing parameter 、missing user data等等,出现类似的问题大多都是没电池了不知道又关闭了电源造成的比较多

楼主(2013-03-16):
好就没顶起来,今天到了清河可以和认识的朋友联系联系好开心。

网友K(2013-05-03):
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老意大利B5走架细纱机出现车架出车到位后出现抖动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非常感谢,期待您的点拨!

楼主(2013-08-25):
直流电动机出现抖动现象无非和反馈、换向器状态和驱动有问题,建议你优先检查反馈方面。

网友L(2015-06-27):
这个论坛怎么没人交流了?大家回来讨论学习学习多好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L:
这个论坛怎么没人交流了?大家回来讨论学习学习多好啊

请问各位老师b6细纱机warper怎么修改硬件参数,比如编码器参数?

网友L:
各位老师b6细纱机warper硬件参数如何修改?比如编码器参数?